FBL80升级到HCP80V2

楼主(2015-02-02):
FBL80已经服役N久了,但FBL80的三轴设定风格不适合自己,大部分时间一直是静态。换代的HCP80V2也出来一段时间了,看到V2的主板比上一代便宜了不少,听说修正了不少问题,这几天有空就进了几样升级件进行升级换代。机架和接收主板是必须的,升降舵机的线要加长20mm,不然不够长的,头罩也得换一个,尺寸和孔位不一样了。试飞下来感觉效果不错,手感柔和了不少,在室内也可以稳稳的飞小航线了。

网友A:
請教一下, FBL80 改 CHP80V2 只要換機架跟主板就行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FBL80 改 CHP80V2 只要換機架跟主板就行了嗎?

FBL80 改 CHP80V2 要更换机架,主板,倾斜盘,主桨,舵机。

网友B:
FBL80 改 CHP80V2 要更换机架,主板,倾斜盘,主桨,舵机。

这样购买 起来,似乎与购V2的整机差不多价格了吧?

网友:
驰远小机必属精品,可惜80使用的是空心杯主电机,不然也入一架玩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BL80 改 CHP80V2 要更换机架,主板,倾斜盘,主桨,舵机。

这样购买 起来,似乎与购V2的整机差不多价 ...

我也這麼覺得 ....................
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FBL80 改 CHP80V2 只要換機架跟主板就行了嗎?

机架,主板,头罩,其它可以沿用,记得找客服送一条V2的舵机线,回来自己换一下也不难。

网友C:
手头也有一台被闲置的80,楼主相当有启发啊,请教换舵机线怎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也有一台被闲置的80,楼主相当有启发啊,请教换舵机线怎么换?

三条线焊一下,拆开看背面一目了然。

网友D(2015-04-09):
楼主能否详细点,我也想升级一架。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否详细点,我也想升级一架。谢了。。。

机架,主板,头罩,新版舵机一个(会自己换线的可以省去,找客服要一条加长的线)。还有一点要注意,发射要兼容V2的十字盘模式,最好找客服确认型号,有可能要发回厂家升级固件。

网友:
发射要兼容V2的十字盘模式
没明白,指接收板吗?

网友D:
机架是不是还要买一个主板托。

网友D:
发射要兼容V2的十字盘模式。请问发射是指原机带的遥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是不是还要买一个主板托。

没有这东西,主板带双面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要兼容V2的十字盘模式。请问发射是指原机带的遥控器吧。

对的。

网友:
怎么说了,还不如改ncpx主板

网友E(2015-10-12):
您好朋友 加了你好友发消息给你一直没反应 我想请问下你的"山寨"X3主桨夹推力轴和轴承间的 垫片用的是原有桨夹里的么?X3主桨夹球头是否和飞越兼容?

网友F:
以前也联系过驰远的客服对比过HCP80和HCP80V2的结构区别,V2的主桨用的是驰远另一款四通小机HFP80的主桨,是一组平桨,原80的主桨是有“奶头”的,据说V2是因为增加了6轴的程序,所以取代了“奶头”的平衡作用,尾桨也是用了驰远另一款四通小机HFP100的小尾桨,尾桨螺距较小也能解决摆尾的情况。最重要的就是主板的区别了,80主板是竖直装配的,V2主板是水平装配的,所以80改V2的机架需要换,另外还要加一个海绵垫和一个主板托,这样才能使主板水平装配好,小机陀螺仪的敏感度较高,如果不水平,陀螺仪的对飞机的初始姿态识别有偏差,可能会影响正常飞行,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驰远的小飞机需要水平静止对码的原因,又因为V2主板水平装配了,所以原80舵机线连接到V2主板就短了很多,需要加长舵机线,最后就是头罩不一样,80的是两个孔位,V2是四个孔位,其他各个配件两机应该都是通用的了。驰远做配件在自家的通用性上感觉还是有点意思的,在尽量不影响产品性能的基础上,能用现有的就不用去开发新的,再看HCP100S从舵机到整个旋翼头都沿用了HCP100的配件,可惜原100的主齿不太经得住100S的无刷动力容易裂口,这点开发成本又感觉省得有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射要兼容V2的十字盘模式。请问发射是指原机带的遥控器吧。

HCP80V2因为有三六轴可切换两个模式,原HCP80的配控是不支持六轴模式的,飞V2需要更新控的程序,如果之前是用高频头飞80,就需要买驰远一个新款的高频头才能飞V2。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也联系过驰远的客服对比过HCP80和HCP80V2的结构区别,V2的主桨用的是驰远另一款四通小机HFP80的主桨, ...

我就想知道,v2是否有改进自旋优化?因为早期驰远小鸡都是无自旋优化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就想知道,v2是否有改进自旋优化?因为早期驰远小鸡都是无自旋优化的。

有自旋优化的,操控好可以原地自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有自旋优化的,操控好可以原地自旋。

哦,那我明白了,那就约等于100S的有刷版,多个六轴模式。动力弱一些,飞机小一些,但是能做自旋类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朋友 加了你好友发消息给你一直没反应 我想请问下你的"山寨"X3主桨夹推力轴和轴承间的 垫片用的是原有 ...

X3原厂横轴比450的粗,垫片和轴承都要另配,球头和450是一样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也联系过驰远的客服对比过HCP80和HCP80V2的结构区别,V2的主桨用的是驰远另一款四通小机HFP80的主桨, ...

非暴力3D,把主轴下方的螺丝去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那我明白了,那就约等于100S的有刷版,多个六轴模式。动力弱一些,飞机小一些,但是能做自旋类动作了 ...

动力不是弱一点点,是弱得离谱
ncpx动力已经够弱了,和hcp80v2相比,ncpx简直就可以算是暴力
当然,做悬停自旋航线这类动作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X3原厂横轴比450的粗,垫片和轴承都要另配,球头和450是一样的尺寸。

我看了你的帖子 已经了解了轴承的尺寸,我的意思是球头丝扣的尺寸是多少?是否是m2.5?因为x3有单独的塑料主桨夹卖很便宜,如果是2.5的球头,我手里有飞越的就不用买成套的桨夹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你的帖子 已经了解了轴承的尺寸,我的意思是球头丝扣的尺寸是多少?是否是m2.5?因为x3有单独的塑 ...

450的球头都是4.8mm的,X3也一样,2.5mm的是200、250的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