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无法启动请教

楼主(2015-02-02):
一开始发动机连烟筒的地方松了,上紧后跑了大概10分钟,然后熄火,再怎么拉都拉不着了,车买的是到手跑那种,以前一直玩电的,第一次玩汽油机,实在搞不懂哪出问题。火花塞拔出来检查过,拉动的时候有电火花,发动机举起来倒转没油流出,手拉的时候排气明显有气体喷出(可以理解为有缸压),拔出火花塞拉手拉,可以明显闻到有汽油味。实在搞不懂还有哪会有问题了,查了1个月没查到问题所在,求助大家了
另外买化油器求推荐,看了下有70多到好几百的,买哪种性价比最高,车用的

网友A:
你检查油进化油器没有?火花塞是否有火星?

网友A:
是不是你买回来没有调化油器?

网友B:
油的配比多少啊,不要照说明书吧~!要是这样会拉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油进化油器没有?火花塞是否有火星?

火花塞有火星,化油器有油进,暂时不能百分百确定油进了发动机,准备清洗后再拉过,另外有什么办法可以确定化油器正常工作,手头没其他发动机可以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买回来没有调化油器?

调了,已经调好了,之前已经跑了好几升油了,一直都正常,但滤清器一直没清理过,也经常在尘多的地方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的配比多少啊,不要照说明书吧~!要是这样会拉缸哦。

汽油比机油是25:1,这次是30:1,机油用的是二冲机油,另外如果拉缸了,按理说热车的时候跑着跑着熄火了应该还能拉着吧,冷车后应该还能拉着吧,因为现在排气部分还是感觉到有缸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汽油比机油是25:1,这次是30:1,机油用的是二冲机油,另外如果拉缸了,按理说热车的时候跑着跑着熄火了应该还 ...

  看起来,,你发动机 都正常。。。

你发动 过 10分钟,,是否 冷却 不良 ?

现在——只担心 火花塞 与 高压帽 接触的

那个 【铜头】 太大了,,把它 锉刀锉小 一半。

网友B:
配比要15:1吧当磨合。太高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你发动机 都正常。。。

你发动 过 10分钟,,是否 冷却 不良 ?

冷却 不良?我跑了那10分钟后等凉透才走的,不过之前有试赶时间没凉透就走,不知道有没影响.火花塞我拆出来拉,明显有火花啊,应该不会接触不好吧,有办法测试化油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比要15:1吧当磨合。太高不好。

我之前一直用25:1的,这次用了30:1,想暴力点,不知道是不是这出问题了,如果油没配好有什么后果呢,是不是拉缸?或者其他

网友B:
润滑不够,温度过高,会拉缸。有时候拉缸很小看不出来的。高手可以直接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润滑不够,温度过高,会拉缸。有时候拉缸很小看不出来的。高手可以直接忽视。

如果把发动机缸体拆开来,能检查得出拉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一直用25:1的,这次用了30:1,想暴力点,不知道是不是这出问题了,如果油没配好有什么后果呢,是不是拉 ...

15  :1 的 比例,,会更加 无法 启动。。

冬天 用 33 : 1 ,夏天 用 27 :1    。。。。
其实 启动起来 之后,,也 不在乎 比例少许偏差 的。

还有:你是 手拉 启动,转速 不够,或者 过分 富油
都会 无法着车。把油针轻轻关闭最小,然后 反走1.5圈 试试。

要 反复 拉 30次 吧。。。或许 真的 富油 了。。。

网友:
汽油车发动机属于高速发动机,机油最好用摩特710,化油器668华搏罗的就够了,我觉得是你的油针存在问题,还有就是你的机油配比,机油多了,火花塞容易积炭,点火不良,机油少了容易拉缸,你发动机没有调到最佳,还有冬天你拉燃后最好让发动机怠速5分钟,要不然化油器会出现供油不足,油针的初始位置,两油针拧紧,各回一圈,360度,化油器方向是高速油针,汽缸这边是低速油针,高速油针回一圈之后就不动了,然后把发动机拉燃试一试,如果能着,发动机声音很尖,怠速很高,那么5分钟一刻的调法(把油针圈数比喻为60分种),然后一点一点回油针,直到发动机怠速正常,给油跑,看看是否有力,如果没有力,再继续放低速油针,还是5刻度调法,若出现熄火,可以把怠速螺丝收紧

网友:
还有机油最好是1比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