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原厂电池有问题导致炸机

楼主(2015-02-03):
我的是大疆精灵2V,今天中午飞的时候用了原厂的那块5200ma电池,开机轻轻推了下油门飞机就狂飞到30多米高,然后我就推了向下的油门,飞机就猛的往下撞,然后就炸鸡,我用副厂的5400ma的电池就啥事都没有,求救啊,各位大神

楼主:
上面的图是原厂的电池信息

网友A:
目测用了手动模式

网友B:
跟楼上一样的判断

网友C:
我觉得也是手动模式了~~~~~~

网友D:
楼主自己先多看看说明书吧,真心不喜欢动不动就说产品有问题之类的不良作风。

网友E:
无语啦……练练基本功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语啦……练练基本功就不会了!

根本就没法悬停,前后左右也是错的,我换了副电悬停和前后左右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用了手动模式

那我用了副电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楼上一样的判断

那我换了副电后就可以了,难道用原电的时候机器会自动调到手动模式,纪实S1是再嘴上面那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是手动模式了~~~~~~

请教一下,S1打到最上面那档是手动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自己先多看看说明书吧,真心不喜欢动不动就说产品有问题之类的不良作风。

如果没有对比过,我也不会乱说的

网友F:
你开了nazaM模式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开了nazaM模式没?

是图中的那个naza-m吗?

楼主:
我之前好像有用过副电帮机子升级固件,失败一次后升级成功了,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呵呵呵····这是智商问题

楼主:
那块电池的引导程序是2.3.0.1,固件版本是1.0.0.8,请问是电池固件的问题吗?

网友C:
电池导致这种情况说不过去啊~~~~你还不如怀疑遥控器神经质了一次~~~~  这跟你换了箱油车就没刹车了一个道理  8杆子打不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导致这种情况说不过去啊~~~~你还不如怀疑遥控器神经质了一次~~~~  这跟你换了箱油车就没刹车了一个道理 ...

但是我换上那个坏电池就炸啊,用其它的电池一点事都没有,炸了3次,两次是在3米左右炸在足球场的软草地上面,没摔坏,一次是在广场炸的,在空中10米左右发疯飞快往下冲,不过给我拿手接着了,好在反应得快这次

楼主:
还有啊,为什么那个电量显示充满是5470mah啊,不是5200吗,这个是原厂的5200ma电池啊

网友:
这个真说不上来了。

网友(2015-03-09):
注意 电池是给飞机提供电力的 如果你电池问题 不用你油门往下 他就摔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啊,为什么那个电量显示充满是5470mah啊,不是5200吗,这个是原厂的5200ma电池啊

新的外壳上标注有2.0的电池 实际容量都会大于5200

网友:
新手你就敢用Naza模式?胆子不小,不看文字提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对比过,我也不会乱说的

老實說, 再怎麼副廠原廠電池也不會導致你說的情況, 至於你說為什麼副廠電沒事, 這個真的說不清了

网友:
飞机炸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操作问题。

网友:
神电池,建议收藏!

网友:
楼主您好,您的问题属于未知干扰,请将损坏的飞行器发回dji收费保修。

网友:
拆开电池看看是不是焊接点有问题,我的一块拆开看就是一个触点虚焊导致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