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o的虎质量如何?

楼主(2015-02-03):
打算入一个全金属的坦克,本来喜欢现代坦克的,但现在没有合适的,看了Mato的金属虎,不知道质量如何,还有相比英国虎的哪个好些?

网友:
入MATO的虎式不如入 三号或者 II突 还有新出的谢尔曼。 虎式是弹簧悬挂的不是扭杆的。三号和三突是扭杆的  谢尔曼新出的表面细节也都比虎式好很多

网友A:
       MATO 老虎外形上的致命错误 和恒龙是一样的 炮塔座圈太靠前布置 炮塔转动起来严重失真 炮塔和车身间隙过大  炮塔置物箱外形错误(扇形外展太大) 随车工具位置也有些许错误 行走部分用的是 弹簧悬挂 而不是扭杆悬挂 因此也没能做出 扭杆一边向前一边向后 的真实状态  动力部分原车搭配MATO铜波箱 输出轴开有螺丝孔比较脆弱 容易断裂 补救方法是 改用 台产补品钢波 (评价:不太注重外形真实性可以入 由于是铅锌合金所以改造难度较大)

       MATO 3号坦克外形致命错误在炮塔置物箱 与实车比例严重失调 造成整车比例错误 底盘部分使用扭杆悬挂还是不错的   动力部分原车搭配MATO铜波箱 输出轴开有螺丝孔比较脆弱 容易断裂 补救方法是 改用 台产补品钢波 (评价:不太注重外形真实性可以入 由于是铅锌合金所以改造难度较大)

       MATO 3号突击炮 炮盾开有小洞 补土填补即可 外形没有大错误 只能搭配伸缩波箱 不能搭配打蛋波箱 动力部分原车搭配MATO铜波箱 输出轴开有螺丝孔比较脆弱 容易断裂 补救方法是 改用 台产补品钢波 (评价:外形相对准确 可以入)

      MATO 谢尔曼M4A3 76w 炮塔有过小嫌疑 并且目前为止只能搭配伸缩波箱 打蛋波箱还未面世 车身与炮塔比例似乎是有问题 显得炮塔过小 (这个我还不能确定)其余部分外形没有大问题 行走机构做得不错 垂直弹簧悬挂在车身内部固定 不像恒龙在外部有螺丝孔的盖子 这点是不错的 动力部分原车搭配MATO铜波箱 输出轴开有螺丝孔比较脆弱 容易断裂 补救方法是 改用 台产补品钢波 (评价:如果能确定炮塔并未做小 可以入)

      英国站老虎 车面和炮塔 错误同MATO 但是炮塔置物箱尺寸外形正确无需修改 机电员机枪外形错误 炮塔上盖铅锌合金 炮管和制退器金属 制退器外形过大(倒是蛮有气势的可以不改)  尤其指出车面小工具直接固化注塑 非常恶心 这个说不过去 非改不可 底盘为塑料+金属内衬 扭杆悬挂 底盘部分 还算好  动力部分搭配英国版5级减速波箱 不错  (评价:底盘部分还是不错的 不注重真实性可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O 老虎外形上的致命错误 和恒龙是一样的 炮塔座圈太靠前布置 炮塔转动起来严重失真 炮塔和车身间 ...

非常详细的讲解,谢谢

网友:
论坛里有人自己做金属虎,不如找找帮忙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