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MWC小飞控用蓝牙控制,有个电机的数值和其他3个差很大

楼主(2015-02-03):
在淘宝上买了个MWC的飞控板,自己往里面配了个2.2的系统,并且用蓝牙控制,没遥控器。板上只有个MPU6050,其他都没了。
解锁后有个电机的数值和其他3个差距很大,求高手指教!!!

网友:
会不会是传感器类型选错了?

楼主:
传感器类型是按卖家给的代码配的。直接#define MPU6050
只不过他的代码是2.0的,用遥控器操作。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你的通道最起码要保证在1500吧..不然肯定认为在操作啊...

楼主:
@爵爷 请教一下,你说的通道数据是指的油门,和俯仰角这些吗。我设置到1500以上过,那个大的电机还是大。
我调试过,发现 axisPID[YAW]的绝对值很大,有-500多,我的YAW_DIRECTION是-1。

网友(2015-03-10):
请教一下,你是怎么用蓝牙控制的?

网友:
正常啊,这是pid调节作用引起的,你让他自由转一会儿就正常了,和模块什么的都没关系

网友: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收藏了!

网友:
恢复默认值试一下。

或者,先刷直升机模式的代码,再刷回你现在的代码。

网友:
怎么用蓝牙控制?求指教,求资料。一直都在搜索,但都只找到蓝牙无线调试的,没有控制的啊

网友:
楼主请问你用手机怎么给四轴解锁的啊,我的能接收到数据但控制不了,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2015-07-14):
求教手机蓝牙如何解锁

楼主(2015-08-24):
半年后回复一下吧。
我一直没能靠修改软件实现用蓝牙模块直接控制MWC。后来没法自己做了个蓝牙接收板。
具体的内容可以看我的博客这篇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2f665f0102vrlv.html
自制的蓝牙接收板基本上能飞起来了。
但是我认为是能修改MWC代码实现用蓝牙串口直接控制的,直接写Rc的数据。解锁发送油门数据最低,YAW数据最高即可。主要是代码不熟悉吧,有空再研究下。

楼主:
又看了下代码。2.2版本的,
在config.h中387行有个宏定义
//#define RCSERIAL

打开这个就能使用串口数据控制了,可以使用安卓版本的MultiWii EZ-GUI来控制,不过我没实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