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WIN7上找不到COM口

楼主(2015-02-03):
新到的CC3D,用的14.10地面站。系统是32位的WIN7。
一开始一切都正常,但是更新了固件之后,就一直找不到COM口了。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连带"!"或者"?"的设备都没有。换过USB口,换过线,还是如此。
大家是都用XP去搞的吗?
有哪位哥哥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A:
就这毛病,先用别的设备(如鼠标)插一插usb口,先开地面站,再插CC3D,不用每次走流程都刷固件,跳过刷固件,直接往下走,或者直接进config调参。

网友B:
可以更改它的com口

网友C:
一直是64位WIN7。。每次都能连啊。。。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D:
重启电脑吧,不过我发现只要连接前给飞机上电,每次都能连接成功,不知道是人品问题,还是这样操作比较合理

网友E:
64位WIN7折腾几次也跟楼主一样,一气之下重新ghost xp,烦恼消除!

网友F:
插上动力电池 试几次就好了

网友G:
线的问题 我之前也是的换跟线就ok了 你的线可能只是充电线没有数据

网友H:
我的cc3d飞控连接电脑前要上电,不接电电脑也不识别。。。

网友I:
WIN7 64位~14.1固件 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