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4 银色版录像时间最多11分49秒!

楼主(2015-02-03):
我的Gopro4 银色版录像时间最多11分49秒,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谁遇到类似问题吗?

网友:
换个大卡

网友:
用1080P别用4K

网友:
多大的卡啊

网友:
fat32的最大文件时4G嘛,就是11分多钟的时间,官网有软件可以合并视频

网友:
我只知道我的16g卡,1080也只能46分钟。你的卡估计4g。。。或者分辨率更高是8g卡。另外卡得买c10的。

楼主:
回楼上各位:卡是c10的32g卡,视频是1080p,文件大小3.7g,录到11分49秒,之后的部分并不能录下来,所以没机会进行视频合并

网友:
卡的速度是关键!!!!!!!!!!!!!!!!!!!!!!!!!!!!

网友:
都这样的 狗3也这样 用软件合并啊

网友:
你回去检查你的文件大小是不是4G这样 然后看看你的TF磁盘格式是不是FAT的  。 然后你百度一下 FAT格式 ,耐心看完  剩下就不用解释了。

网友A:
银狗不能拍4K,只有黑狗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银狗不能拍4K,只有黑狗能

大哥,我的狗3都能录4K只是帧数太低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的狗3都能录4K只是帧数太低罢了

你认为低于24帧率还能叫视频吗?别问我为什么是 24这个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低于24帧率还能叫视频吗?别问我为什么是 24这个数字

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人家在录像功能里就是设置了这么个4k。不管能不能用,我们现在帮楼主再找原因。不是看楼主显摆你的专业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