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了个微型电熨斗

楼主(2015-02-03):
为转印印刷电路版做了个微型电熨斗

网友A:
不错啊,请问是什么发热器件?

网友:
,买个二手过塑机不好么

网友:
呵,能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请问是什么发热器件?

用了两个30w内热电烙铁芯,钻孔并联放入。烙铁体为铸铜。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B:
加个温控开关,要不你就是在衣服上烙花

网友C:
麻烦把热转印技术阐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温控开关,要不你就是在衣服上烙花

熨斗太小,按个温控空间有困难。按也只能用双金属片那种,只是偶尔用一下,觉得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把热转印技术阐述一下

把印版图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把敷铜板处理干净,将打印在不干胶纸基亮面上的印版图敷在处理好的敷铜板上,固定好,然后用熨斗熨烫,这样就可以把打印好的印版图转印在敷铜板。如有漏点,可以用油性记号笔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印版图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把敷铜板处理干净,将打印在不干胶纸基亮面上的印版图敷在处理好的敷铜板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