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注意到小悟的一个细节没?求解!

楼主(2015-02-03):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小悟有两种碳管,有一种是特殊花纹的,有一种是普通斜纹的,有什么区别?望知道的说说!

网友:
没花纹的是限量版的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

网友A:
1月中出货的貌似都是大花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月中出货的貌似都是大花纹

你说的是那种特殊花纹的吗?

网友:
对,特殊,不规则。

网友:
我是一月三號拿的貨, 是特殊不規則的紋。

网友B:
早就发现了,纹路细的那种是用3K编织布卷管,国内很多工厂为了降低成本偷懒在里面都是用的单向碳丝的挤压拉伸管,只有外面一两层是3K布卷的管.而纹路很粗那种叫编织管,就是直接在圆管模具上直接用预浸碳丝缠绕的,论整体强度要比“那种”卷管要好 这图里即使编织管的做法

网友C:
看上面的图貌似这样拉出来的碳管会更坚固吧。另外你还可以跟别人说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没有两根碳管会是一样的花纹,哈

网友:
再强大 硬度 都是虚的 不炸 都一样 炸了 也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发现了,纹路细的那种是用3K编织布卷管,国内很多工厂为了降低成本偷懒在里面都是用的单向碳丝的挤压拉 ...

兄弟解释的真详细,赞一个!很具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面的图貌似这样拉出来的碳管会更坚固吧。另外你还可以跟别人说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没有两根碳管会是 ...

同样对于花纹不规则这个管子,我也在想,如果这个管子炸了,那岂不只有去买DJI原装的管子?这种特殊花纹的管子外面某宝能买到么?搜索搜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