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十字盘

楼主(2015-02-03):
大家好?请问V977的十字盘可以用502粘上吗?我想应该不行吧,有一次炸鸡后发现自己装在轴承上了,但装好后发现很快就掉了。真郁闷啊,有什么办法可以安装稳妥。

网友:
上下盘分离本身起到泄力的作用,这属于合理的设计。。
如果你粘上的话,炸机后就不知道哪个配件会损坏了。。

网友A:
不炸机不掉就行,如果不炸还掉就要ab胶涂一点到内盘上,涂上去五六分钟后按进去,然后拔出来过几个小时再按进去。
502粘太死,如果进到轴承很麻烦。

网友:
粘牢了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炸机不掉就行,如果不炸还掉就要ab胶涂一点到内盘上,涂上去五六分钟后按进去,然后拔出来过几个小时再按 ...

好的,只能按你所说的试试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