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浆和尼龙浆的效率怎么对比?

楼主(2015-02-03):
怎么我3508、580KV的电机用1355的碳浆没有1238的尼龙浆飞行时间长?

网友:
580的话  1355好一点吧

网友A:
螺旋桨的桨,喝豆浆的浆,这二个字拼音同但声调不同,含义更不同,桨和浆不能通用,否则别人会对你的文化程度产生误解。

网友:
桨大呗是不

网友:
觉得是桨小一号,桨距小一点马达不费力所以时间长一点吧。

网友B:
这玩意都有个黄金比例 定点的是最佳配合..两边都会慢慢的效率下降...不过到现在也没有具体数据说哪个和哪个最合适,..基本都是大家的经验慢慢的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的桨,喝豆浆的浆,这二个字拼音同但声调不同,含义更不同,桨和浆不能通用,否则别人会对你的文 ...

豆浆喝多了

网友C:
這個問題跟效率有關,
不是說用碳槳的飛行時間就一定比尼龍槳好.
你的情況就是因為用1238 的尼龍槳的效率比起1355 的碳槳更好,
所以飛行時間更長
(效率好, 就是用更小的電流,同樣的電壓做到同樣什至更好的效果,
電流更小, 飛行時間自然更長)

至於為何1238的尼龍槳效率更好
可能是
1) 碳槳本來質素有問題
2) 更重要的是 你的電機配置本身適合用1238 的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問題跟效率有關,
不是說用碳槳的飛行時間就一定比尼龍槳好.
你的情況就是因為用1238 的尼龍槳的效率 ...

学习了

网友(2015-04-14):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都有个黄金比例 定点的是最佳配合..两边都会慢慢的效率下降...不过到现在也没有具体数据说哪个和哪个 ...

十分同意,我以前也是各种试,看各种公式,配来配去都是那个鸟样。不过最近几个月dji的动力套装出来我试了下很不错,粗略算了下效率能高十个点,有专业工程师把东西配好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還以為同樣電流,麼打,同樣的電壓 ,如用6045會比5045好 這樣的呢 !

网友:
桨的效率和形状和工况相关,和材质其实没多大关系

网友:
1355的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