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请教下后期视频编辑电脑配置~~~已经更新配置

楼主(2015-02-03):
如题,视频编辑后期渲染电脑配置不高的话很费时间,请教大家都用的什么配置,速度怎么样,给大家一些参考,我本人看了些淘宝上的二手工作站,感觉还行,价格也不贵2500-4000左右的都有 ,就是不知道是否可靠!

   在淘宝看了很久找到一个配置,大家帮看看
       E5 2650 B0 测试版 8核16线 主频2.0G CPU 两个,这样就是16核32线程
      主板 华硕Z9PE D8 WS 2011 双路服务器主板一块
       内存打算配16G 主硬盘上固态128G 视频编辑对显卡要求不高,打算上一个500左右的,用索尼的vegas,其他的ae那些还不会,不知道这样的配置效果怎么样哈!

网友A:
我刚配了一套,I7 4790K   16G  内存     128和256两块固态硬盘    华硕的主板Z97    一块2T的一块3T的硬盘。显卡是我以前的做图显卡。现在用着可以,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配了一套,I7 4790K   16G  内存     128和256两块固态硬盘    华硕的主板Z97    一块2T的一块3T的硬盘 ...

朋友你这个配置,一般剪辑 调色 渲染出来多少时间,可以把你做过的给说下不。我用单位的办公电脑,用vegas 加调色插件 ,2分钟的视频要几十分钟。

网友B:
后期电脑配置无上限。买你能付得起的最高最新配置。

网友C:
我的笔记本就是I7 4700,MQ  850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笔记本就是I7 4700,MQ  850显卡

朋友速度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速度怎么样啊

还行。我买来就是为了做视频

网友:
楼主你给的价格太低了,是攒不出像样的机器的,至少6000起,个人推荐8000以上的配置,至于怎么配,某宝搜一下“视频工作站,会有很多参考意见。

网友:
显卡要够,运存要够,价格固态硬盘,cpu也要好,综合考虑,无上限

网友(2015-03-06):
双路E5或E7,上固态大内存,显卡不吃的,

网友(2015-04-05):
后期电脑配置无上限+1,再牛逼也比你吃的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配了一套,I7 4790K   16G  内存     128和256两块固态硬盘    华硕的主板Z97    一块2T的一块3T的硬盘 ...

请问您配的这样一套花了多少钱?是自己组装的吗?

网友:
i5以上一般够了,pentium就不要玩了

网友D:
去京东买组装机,i7配置最便宜五千,贵的八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京东买组装机,i7配置最便宜五千,贵的八万

我感觉还是我这个划算,性能也够用了,不行就上双路的,

网友(2015-05-09):
你这个配置逆天了,只要不是剪辑电影级别的都可以了。

网友(2015-07-26):
好莱坞的3D大片用的是什么电脑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期电脑配置无上限。买你能付得起的最高最新配置。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