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空机哪个最轻,都来晒晒

楼主(2015-02-03):
由于发不了投票贴,只能请大家回帖了,投票结束后会将统计结果发出来。

华科碳纤

华科碳纤

450T

450T

华科尔塑料

华科尔塑料

KDS450QS塑料

KDS450QS塑料

450PRO

450PRO

冰人450PRO

冰人450PRO

楼主:
补充一下贴中所指重量仅为机身重量,不含旋翼头和尾巴的重量,如果有称请称一下。

网友A:
有什么用呢?这几个都不符合潮流了,与其要更轻的机身牺牲强度,不如直接来360桨,升力更大,意义比这些强多了

楼主:
360桨要6S吧 不是又重了

网友:
纸飞机最轻

网友:
亚拓 的450plus 很轻

网友:
朋友,你这没意义的,飞机重了,转速高才抗风

网友:
飞机不是越轻越好。X5轻吧,不过没12S的570好飞,570很重,但手感很爽。X5很轻,但是有点跑的感觉。

网友:
感觉还是360桨比较好,飞机大了一点,重一点抗风,动力和升力也都变大了。

网友:
Furion 450相当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桨要6S吧 不是又重了

动力提升一大段,机体稳定了,动作不飘动力好

网友:
JR FOZAR 450EX应该很轻

网友:
++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手握金币,低头猛走。

网友:
楼上好多水,

450 OUT了  直接450L起步

网友:
谁说450out了?我觉得冰人450设计非常不错。电池下置只是现在流行,不代表它就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用呢?这几个都不符合潮流了,与其要更轻的机身牺牲强度,不如直接来360桨,升力更大,意义比这些强 ...

机身重量与旋翼直径的比就会影响飞行手感。旋翼不变,重量减轻和重量不变,加长旋翼的意义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的360机反而把机身也做得重了,只是单纯地加大半个级别而已,结果需要更强的电机、更大的电池,就失去了原本改480的意义。

网友:
感觉sjm会很轻。。

网友:
楼上楼上的,那么多小手一抖,不炸机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