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电机都怎么保养?

楼主(2015-02-03):
四轴上能动的结构也就这四个电机而已,结构简单所以可靠。但再可靠也是要保养的,而且四轴在天上电机只要一个出问题了,那炸鸡是肯定的了。
而其实很多问题都不是一下子就出的,勤检查勤保养很多问题是可以在早期就消灭的。所以想问问大家,电机平时都怎么保养?需要定期检查什么部分?

网友:
不用保养,直接干,哪里坏了就换,电机一般不会出问题,要出问题一般都来自人为,干扰和飞控方面。

网友:
赞同楼上的

网友A:
记录飞行小时,到一定数目直接换新的
t motor推荐60小时换轴承,仅供参考

网友:
我就是人為破壞了 , 一時疏忽用了長螺絲 , 把4個電機的漆包線都弄斷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飞行小时,到一定数目直接换新的
t motor推荐60小时换轴承,仅供参考

多谢,那我下次记录一下飞行时间。

网友:
我不玩的时候把机子倒扣着放,玩后用酒精(分析纯)洗一下电机轴再用直冲烘干,如果上了油有可能应了一句老话:豆腐掉进灰堆里——拍打不离……

网友:
吹吹灰,搽一下就好,最多给轴承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