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介绍——《USB-1S LiPo Chargers For TX》

楼主(2015-02-03):
USB-1S LiPo Chargers For TX》是Graupner针对旗下遥控器使用1S锂电池作为发射电而开发的一款便携充电器,输出电压4.2v,输出电流470mah。

首先,这款充电器输入端的mini USB接口和遥控器自带的升级数据线所提供的mini USB接口一样,这样便可以共用一根标准USB转mini USB线,省去了外出飞行时控包或控箱里空间的占用。

其次,由于是使用USB端口上为遥控器充电,所以在任何地方只要有电脑或者是平时我们手机所使用的行动电源,都能够随时给遥控器补充电力(突然想起,开车出去飞的时候还能用车载USB补充电力哦

最后,充电时有LED指示灯提示充电的状态,充电时是红灯,充满则是绿灯。

网友:
请问为什么要4.2V输出,锂电充电不是5V吗?(手机的都是5V啊)

网友:
直接带一个电池转换的还方便吧

网友:
0.4A电流太小了,外场哪有时间啊

网友:
锂电充电芯片已经很成熟了,几块钱买个TP4056的充电板,然后用透明吹塑管封一下,即可实现。电流还可以随意调。
通常我是用1.2A充的。嘿嘿。

网友:
有了这个USB线可以用POLARON边充动力电边充发射电,还能用电脑USB随时充电。

网友:
其实我觉得用原装充电器充电控的固件升级的时候加入充电的时候控上的灯亮充是红满是绿

网友:
網店什麼時候有得賣呢? 我是用MC20的,有這個指示燈充电㑹比較好.

网友:
控上充电无指示,很无语

网友:
傻C玩意

网友:
用pl8直接2a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