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RC805接收模块并和显示器整合

楼主(2015-02-03):
一直觉得我的RC805和TS351信号不太稳定,屏幕上看总是一闪一闪的,站住了就没事了,所以购买了新的接收模块和805孔位一样,据传说比5805效果好一些,但实际使用和原配芯片是一样的效果。

由于原来买的IPS屏是蓝屏的,卖了,新购入800*480LED屏雪花屏,无信号雪花的,就打算把接收机和屏幕整合在一起,里面空间不大,比以前的IPS屏差得远,IPS还可以吧三节18650放进去,这个LED屏最多只能容纳这个接收机了,还要把不少的原件拆卸掉,如数字显示屏,电源插口,两个AV插口必须拆掉来降低厚度才能放到外壳里面去,切换频道的按钮被引到后盖子上了。外壳开孔都是用电烙铁+壁纸刀。不说了看图吧。

网友A:
IPS屏效果好吗?我最近看中了一个花网状区分的IPS屏,要400元.

网友B:
LZ我有个接受板跟着一样 不知道那个是AV输出哪个是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S屏效果好吗?我最近看中了一个花网状区分的IPS屏,要400元.

IPS肯定比这个清楚,而且亮度要高,但是我买的那个是蓝屏的,我发现每个显示器厂家做驱动电路时都不一样,基本有两种,1.弱信号雪花显示,无信号蓝屏。2.弱信号和无信号都是蓝屏。后者全某宝卖场只一家卖IPS雪花屏,要整合电池或者接收机或者双接收的话要等上一个月,这老板还总不在线。前者就是我上次买的那种弱信号雪花IPS屏,无信号蓝屏的,这种屏幕建议大家别买了,IPS屏幕虽然清楚,但每个型号每个驱动电路在信号弱到什么程度时候蓝屏都不一样,我有个紫光EVD9.2寸TN屏,蓝屏机,但是信号极其微弱时还是雪花显示,一点点信号都没有时才蓝屏,而上次买的IPS蓝屏,信号弱一点点就蓝屏,然后再恢复,基本看不到雪花,问卖家吧他们又不懂也说不清楚,所以还不如以前的TN屏,技术比较成熟雪花屏驱动比较完善也比较多,而且LED背光的亮度也还可以,航拍用800*480对于700线摄像头足够了。纯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有个接受板跟着一样 不知道那个是AV输出哪个是地线

看明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IPS肯定比这个清楚,而且亮度要高,但是我买的那个是蓝屏的,我发现每个显示器厂家做驱动电路时都不一样 ...

那买鹰眼是不是好些

网友C:
也想买个接收模块,这个模块怎么购买

楼主:
不客气,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买鹰眼是不是好些

看自己情况吧,钱够就直接上好装备,鹰眼好在一体化接收机和电池,但缺点是不清楚和价格贵,我买这个LED的评价里好多说比鹰眼要清楚而且亮度高的我才买的,回来一看确实如此!~

楼主:
3Q,一会下楼去测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买个接收模块,这个模块怎么购买

一般都是8个频道的接口通用,32频道的接口通用,买时看好就行,市面上8频道的RC805的芯片是RX5805换的话就换我这个MM208,32频道的RC832的芯片换RX32芯片的就行,接口一致,主要还是上某宝问好卖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自己情况吧,钱够就直接上好装备,鹰眼好在一体化接收机和电池,但缺点是不清楚和价格贵,我买这个LED ...

不知这个如何呢,我想一次性买一个好些的,这东西少坏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VboJ&id=37977454743
或者能不能PM一个性价比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个如何呢,我想一次性买一个好些的,这东西少坏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VboJ&id=37977 ...

这个我看过,优点分辨率高,亮度高,雪花屏,IPS屏,可视角度大,里面空间大可以DIY,带集成接收机的可以从屏幕选项调频率,缺点1024*600分辨率给图传用纯浪费,接电脑正好,价格小贵,老板总不在,你发的这家好像是代理,真正货源那家老板总不在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过,优点分辨率高,亮度高,雪花屏,IPS屏,可视角度大,里面空间大可以DIY,带集成接收机的可以 ...

你那个我还是没看太清楚~为什么av1跟av2接线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我还是没看太清楚~为什么av1跟av2接线不一样啊?

你是指哪个图,我直接了AV1

网友D:
我说的是图传那个av接口焊点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图传那个av接口焊点定义。

AV1 AV2的接口是一样的 接法一样的 我只标注了AV2, AV1那两个箭头是原图作者标的

网友D:
你那个ips显示器卖了?你原来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ips显示器卖了?你原来在哪买的?

卖了,某宝买的,因为没有对应型号的雪花驱动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卖了,某宝买的,因为没有对应型号的雪花驱动板

那个接收机上,电源正负是那两个?还有你说的视频正极音频正极是不是就是视频跟音频的信号线?

网友D:
还有,这个接收机有两个av输出~能同时输出视频么?还是单独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接收机上,电源正负是那两个?还有你说的视频正极音频正极是不是就是视频跟音频的信号线?

是的 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个接收机有两个av输出~能同时输出视频么?还是单独输出的?

可以同时输出的

网友D:
我看你把那个按钮拆了只焊了正负极~这个按钮这里怎么定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把那个按钮拆了只焊了正负极~这个按钮这里怎么定义的啊?

你是说切换频道的按钮吗,两根引线出来到显示器背面的,第七图中有,仔细看!~

网友E:
换了接收模块有效吗?我的rc805总比朋友那个rc805差点。两个放一起都是别人的收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了接收模块有效吗?我的rc805总比朋友那个rc805差点。两个放一起都是别人的收得更好。

和原来的效果一样的,估计要把发射机功率加大才能看出来这个接收模块的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原来的效果一样的,估计要把发射机功率加大才能看出来这个接收模块的好坏

还可以加大功率??我看那个不是有四个脚的么~~你只接了两个~~

网友:
我的805总是丢信号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自己情况吧,钱够就直接上好装备,鹰眼好在一体化接收机和电池,但缺点是不清楚和价格贵,我买这个LED ...

这屏多少钱啊,给个链接呗。比鹰眼清晰,也太夸张了·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