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2对频后奇怪的问题,前辈们帮看看!

楼主(2015-02-03):
用D10刷的SUV固件,和亚拓的3GX加DSM2卫星对好频了,但是打副翼舵的时候只有右舵正常,左舵行程非常小,打升降的时候也是,只有升降舵正常,其他两个行程很小。接线和设备保证没问题,前辈们帮看看什么问题啊,谢谢啦

网友A:
行程校准,不行就重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校准,不行就重刷固件。。。

谢谢你的回复,D10刷的固件应该没问题,用在02S和130X小鸡上都很好,上大鸡就来这问题了

网友:
3GX沒調好

楼主:
请问下,哪里没调好呢?怎么调?调陀螺仪是在舵机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吧

网友B:
3gx好像要遥控器设置ccpm混控,你看看是不是用了1舵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好像要遥控器设置ccpm混控,你看看是不是用了1舵机模式

对的,就是用的1舵机模式,要设CCPM混控吗?具体怎么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用的1舵机模式,要设CCPM混控吗?具体怎么设呢?

一舵机不行,因为3gx我只调过一次,没找到选项让3gx自己做ccpm混控,所以要在遥控器里做ccpm,选择120度斜盘混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舵机不行,因为3gx我只调过一次,没找到选项让3gx自己做ccpm混控,所以要在遥控器里做ccpm,选择120度 ...

连90度的都试过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90度的都试过了,呵呵

你先用标准接收机(ar6100等)直接接舵机设置好斜盘混控再换卫星估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