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经历了异常严重的炸鸡,顺便揭露XXD丑恶的嘴脸

楼主(2015-02-03):
首先说明一下炸鸡不是XXD丑恶的嘴脸造成的昨天早上正要出去飞,看到XXD电机居然露齿了,磁铁居然梭下来一截,打开一看,里面磁铁长度参差不齐,间距也是有长有短,要么就是买到了假的XXD,要么就是XXD烂爆了,调整了磁铁爽飞。
在这里提醒下用XXD的朋友,如果用手转动XXD有感觉到磁铁吸力很大,像转好的四驱车马达那样(当然没有那么紧),就可能是磁铁露齿了。经过调整以后会感觉吸力小些,转起来力度也比较均匀些。
昨晚出去飞,飞到高处,突然失控掉下来,爆4桨,电机只有一个存活。其他电机主轴全部被撞的缩进去,有的里面硅钢片还往上梭出来一截。经过一个早上的修复,决定出去找到原因!!!
最后发现是遥控器天线没扳直,飞到高处信号丢失引起的,今天扳直了,又爽飞了。可怜昨天那4只桨。(昨晚没挂狗)
和我一样的新手小白注意了,起飞一定要把所有检查项目列在纸上,一项一项对钩了再飞!!!这种小飞机和大飞机一样,需要好好检查!!!顺便记得多买桨,本屌丝因为打错飞行模式,信号丢失一共炸8只桨了。心塞到不行
还有,电机在某宝 启航模型 买的!如果有朋友的XXD打开不是我那样的,我去找他!!!

网友:
不懂,绑定

网友A:
dji的也掉

网友:
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网友:
丢失信号就炸鸡?这多维修啊!
你好歹设置失控保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的也掉

Dji应该是因为自身故障掉吧,我这掉的是人为的

网友B:
很佩服楼主,原因有:
1、敢用这么差的马达组四轴,用来带Gopro4;
2、马达磁片都掉了,还敢飞;
3、飞机失控居然自责自己天线没扳直,不去骂厂家产品质量,真是中国好消费者;
4、炸鸡没断机架,没坏飞控, 才断了几个桨就心疼了,环保意识很强

网友:
狗4加这么垃圾的JJ

网友:
XXD=广东无数电子小厂的名称集合

网友C:
2212才20块一个,这么便宜还要求什么质量啊,飞段时间就丢了吧

网友:
+1 朗宇 、双天也掉,不信的请自行百度

网友:
固估计楼主买到假货了

网友D:
问题不能这么看,你看到了XXD的价格后依然决定买了XXD,就代表了你应该知道XXD质量和品质,确实,没有比他更便宜的了,但不代表它质量就不好,当然不排除有假货的存在,我3年里断断续续的买了起码10个以上的XXD,里面甚至找不出两个完全一样的电机,同一家店买的电机都感觉多少有点不同,但至今都服役良好,没出过什么问题,说它皮实耐操绝对不为过,我的四轴上用便宜桨射桨无数次,机臂换了不下4根,4个电机依然坚挺

网友E:
没谁2.4g天线掰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谁2.4g天线掰直的

真的是没扳直,今早没扳直,我走到昨天掉的那个距离,显示没有信号。扳直就有了。正好昨天我也没扳直天线,气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能这么看,你看到了XXD的价格后依然决定买了XXD,就代表了你应该知道XXD质量和品质,确实,没有比他 ...

我也这么觉得,主要炸鸡还是要避免人为因素,层主记得看一下你的磁铁,把他们掰掰正,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佩服楼主,原因有:
1、敢用这么差的马达组四轴,用来带Gopro4;
2、马达磁片都掉了,还敢飞;

哈哈哈,刚刚又带着gopro去飞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佩服楼主,原因有:
1、敢用这么差的马达组四轴,用来带Gopro4;
2、马达磁片都掉了,还敢飞;

+1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贪便宜~~~

网友:
目测整机都没有gopro贵  希望下次炸鸡不要炸坏gopro  要不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XXD自己玩玩就行了,便宜没好货,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F:
从天线的波瓣图看,应该是扳直以后信号更差。
另外从图上看,楼主好像没用GP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天线的波瓣图看,应该是扳直以后信号更差。
另外从图上看,楼主好像没用GPS啊。

你好,刚刚我在50米距离,弯的没信号,直的是满格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刚刚我在50米距离,弯的没信号,直的是满格

严重怀疑天线的馈线断了。
扳直只是偶尔让线碰上了,弯的时候,因为有点拉长馈线,所以就没接上,你仔细检查看是不是馈线的问题。

网友G:
你们的2.4G天线都是掰直用的?我的一直都是弯着用,从来没有直着用过,不是只有XXD掉磁钢,很对的起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严重怀疑天线的馈线断了。
扳直只是偶尔让线碰上了,弯的时候,因为有点拉长馈线,所以就没接上,你仔细 ...

这个,我不会看啊,是不是要拆开?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的是没扳直,今早没扳直,我走到昨天掉的那个距离,显示没有信号。扳直就有了。正好昨天我也没扳直天线 ...

第一次听说哦,不过这还是当事人确认的,哪位给解释解释还有,楼主什么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的2.4G天线都是掰直用的?我的一直都是弯着用,从来没有直着用过,不是只有XXD掉磁钢,很对的起价格了
...

啊?!?!我不敢飞了,怕又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听说哦,不过这还是当事人确认的,哪位给解释解释还有,楼主什么控呢?

用的at9

网友:
楼主这么厌恶XXD,多少人的第一款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会看啊,是不是要拆开?

天线能弯曲部分的里面就是馈线,图中只能看到黑色塑料中间的一小段。
下图中红色圈住部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2212才20块一个,这么便宜还要求什么质量啊,飞段时间就丢了吧

能否 PM 一下20元XXD的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没扳直,今早没扳直,我走到昨天掉的那个距离,显示没有信号。扳直就有了。正好昨天我也没扳直天线 ...

什么控?还能显示信号的?
如果真是扳直就有信号,说明你的天线里面馈线有问题了,破损或者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能弯曲部分的里面就是馈线,图中只能看到黑色塑料中间的一小段。
下图中红色圈住部分

明白,谢谢层主,等会拆开看看

网友:
楼主有钱买 狗扑肉
楼主没钱买 XXD

网友:
这电机便宜啊,你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否 PM 一下20元XXD的链接?

26,淘宝价格排序一下,哈哈

网友:
我的老款朗宇2216  KV880 换了10来根轴了,霍霍够呛,还是可以用,呵呵

网友:
这可能是正解了~AT9设计不错做工不行。话说我也弄了4个XXD的2208飞330,整机不过3-4百块准备穿越玩,发现马达会像踩油门补油那样一阵一阵的,不知是某个电调还是某个马达原因,但飞行都正常,30块的马达不影响飞行坏了再换就是了,会注意一下磁钢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能弯曲部分的里面就是馈线,图中只能看到黑色塑料中间的一小段。
下图中红色圈住部分

我打开了,用万用表测量馈线没断,我决定再下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否 PM 一下20元XXD的链接?

论坛不发连接了,关键字吧
大量新西达A2212 930/1000/1400/2200/2450KV 无刷 电机

网友:
我的电机磁钢都是在槽内的,完全不会掉出来。XXD这样的磁钢安装确实没道理

网友:
别用xxd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毕竟这么便宜,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造福了好一帮初手,但是掉下来磁钢片不排除有其他外力造成,LZ买好点的电机可能会心安一点

网友J:
我觉得XXD的电机还是很好用的,飞固定翼都不知道炸了多少次了,但是电机一直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XXD的电机还是很好用的,飞固定翼都不知道炸了多少次了,但是电机一直可以用

我觉得修复能力还挺好的,把主轴砸回去,又去爽飞了,哈哈哈

网友:
转速高到一定程度这个磁铁会被自身的离心力压爆。

网友:
。。。楼主也不觉得蛋疼。  xxd电机到这里挂狗4.。。

  等你的狗四炸稀烂了看你怪谁去。 是不是怪狗扑肉不扎实,不耐炸。

网友:
XXD,就是山寨、无牌子的电机统称,LA还揭露什么?根本是投诉无门,不买就是了。。。

网友:
狗4啊……用在这么烂的电机……这不是屌丝是土豪啊!

网友:
说句公道话,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K:
磁铁掉下来用什么浇水粘回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磁铁掉下来用什么浇水粘回去啊??

不可以用磁阻物质,具体用什么我也不知道哦,我就用很薄的双面胶在背后固定了一下,靠本身的吸力也可以的

网友:
从楼主第一的主题里我就说过电机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用磁阻物质,具体用什么我也不知道哦,我就用很薄的双面胶在背后固定了一下,靠本身的吸力也可以的 ...

靠本身的吸力 ,这个不靠谱吧!!

网友:
我只能 呵呵了              可怜的狗4...............

网友L:
楼主机架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机架和我的一样

安裝空間好小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机架和我的一样

哈哈哈,就是安裝空間太小了,相當結實啊,嚴重炸雞了居然沒爛,碳纖維也是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靠本身的吸力 ,这个不靠谱吧!!

我看了每一個磁鋼,幾乎都會掉下來,都是靠吸力,媽蛋。。。每次飛行之後檢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能这么看,你看到了XXD的价格后依然决定买了XXD,就代表了你应该知道XXD质量和品质,确实,没有比他 ...

非常同意你说的 XXD我玩过20来个 到现在一个都没挂 在我4台多轴上装着

网友:
楼主,你的狗4送我好吗

网友:
你用的什么控,2.4g的天线不应该掰直,掰直了反而不远,电机磁钢掉了也不粘一下就飞,原厂都是有胶粘的,你这样还是经常会掉

网友:
便宜电机都这样吧

网友:
不贪小便宜就不应该 买 xxd  买了你就已经做出选择了 ,有啥可抱怨的。最差也得朗宇起,还值得抱怨下。

网友M:
我的4822也掉(老款的),我的六轴中有三个电机磁铁掉(开胶了,而且不是一个磁铁),电机转起来吱吱叫,拆开能看到磁铁与定子摩擦的痕迹,我用502粘完还不行,粘不住,不知道原厂是用什么胶粘的。后来又买了3个新款的4822电机换上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每一個磁鋼,幾乎都會掉下來,都是靠吸力,媽蛋。。。每次飛行之後檢查就好了

这明显不正常,磁钢多是固定的,用东西黏好吧,不然炸鸡损失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4822也掉(老款的),我的六轴中有三个电机磁铁掉(开胶了,而且不是一个磁铁),电机转起来吱吱叫,拆 ...

我昨天用螺纹胶试了一下,今天效果还不错,买那种最强粘力的螺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明显不正常,磁钢多是固定的,用东西黏好吧,不然炸鸡损失大啊!

嗯嗯,我用螺纹胶粘了,效果还不错呢

网友:
也不能说人家XXD不好,毕竟价格在哪里放着呢,楼上的几个老师说的对,多少人是从XXD时代过来的,引领过多少人进入魔界啊,哈哈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用螺纹胶粘了,效果还不错呢

我想用ab胶 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用ab胶 不知道可以不?

不知道哦,不可以選擇磁阻物質,如果ab膠不是,就可以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哦,不可以選擇磁阻物質,如果ab膠不是,就可以

那肯定不是,你怎么搞个繁体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肯定不是,你怎么搞个繁体字啊?

玩游戏在台湾的公会,忘了改回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佩服楼主,原因有:
1、敢用这么差的马达组四轴,用来带Gopro4;
2、马达磁片都掉了,还敢飞;

      +1   为什么我要五个字

网友:
看来好多人还在以为所谓xxd是一个牌子(以前可能是)~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所有无牌小作坊的电机统称x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