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0J控有人用吗?????

楼主(2015-02-03):
打算入门四轴,挑选板控,6通道和8通道感会不会不够用!!!!!!
T8FG完全搞不懂到底是8通还是14通,而且价格也超出预算了
初步打算入手T10J,价格合适,且有10通道,应该够玩四轴了
可是论坛里看来看去好像没有人用这个控???????什么原因??????
是不是这个控不适合玩多轴??????

还有个问题,*宝上看到有多轴使用、油门回位,这些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建议买t10j,加个几百块买t8fg吧,t8还可以升级为t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买t10j,加个几百块买t8fg吧,t8还可以升级为t14。

T8FG是14通道的?怎么升级成T14???

网友:
引用 楼主:
T8FG是14通道的?怎么升级成T14???

链接电脑,下载升级软件呗,刚开始玩,t8绝对够用了!

楼主:
好像也没有14通道的接收卖!!!
是不是要两个接收连接?

网友(2015-03-11):
我在用 相对于14SG T8FG  区别是国内生产的!做工肯定赶不上前两者!制式也不同!但是同样制式T8J国内生产的 在国外YOUTUBE上也有飞到3-8公里不失控(国外批准的功率不同)在国内也足够你飞!说说T10J的优势:1、futaba现在力推的一款遥控器!2、兼容14SG的外测设备(气压计、电压回传、高度、距离回传PS电压回传报警非常实用29元买根线就能实现了)!3、功能来说已经非常实用了特别加了四轴;4、T10J外观个人觉得不错。5、价格优势既然国内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缺点:1、手感不如国外生产做工的14SG、2、回传距离实测只有1.5KM超过报警 遥控距离没有测试本人已经飞的看不到JJ了 图传也没有图像了。3、兼容接收机只有一款目前不敢用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原厂接收机比较贵,可用的制式单一。
新手建议入一个不会后悔。有电子版中文说明书。有钱最好14SG 和10J一样一个!足够你使用,目前没有收到失控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