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4S电要改动那些?

楼主(2015-02-03):
现在用的是花牌H2221 3980KV电机 好盈40A电调 需要换些什么?

网友:
为什么要改4s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电机KV值要低一些,且支持4S,然后电调得支持4S才可以的

网友:
好像一般改6S吧,4S的电机好买吗?

网友A:
说,,你还不说,你到底说不说,你为嘛要改4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你还不说,你到底说不说,你为嘛要改4S

吃饺子剩了一点醋,为了不浪费,出去买了二斤螃蟹。

网友:
换电池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你还不说,你到底说不说,你为嘛要改4S

家里4S电池比较多

网友:
让我猜对了!

网友:
人家都直接6S了,你还4S,。。。没意义的,反而最后花的钱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吃饺子剩了一点醋,为了不浪费,出去买了二斤螃蟹。

好吧,你赢了,你替他的解释通过了

网友:
但你还是要考虑以后,到底哪个更划算

网友:
电调支持就可以

网友:
电调 支持的话3S 动力  直接上4S 电 把油门曲线调低 凑合飞

网友:
450L套机整体解决方案

网友:
改4s电池,完毕。飞的时候根据手感改改曲线就行了

网友:
刚觉没必要吧,3S飞的好好,如果3S满足不了你的暴力就上6S吧,直接点

网友:
直接上4S电池,什么时候电机或者电调烧掉了,再升6S。

网友:
的确有4s电机的。蝎子的2221-10 3000KV,42a 550w

网友C(2015-05-08):
亚拓450MX电机KV3400,配12T直齿,电池用4S1800MAH和2200MAH的路过,各种暴力,试过就知道,你KV3980的电机,得用10T直齿,才能勉强可行,4S对比6S飞450的好处就是,6S平台的内阻问题,在4S上会小很多

网友:
450用的6s还讲究内阻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亚拓450MX电机KV3400,配12T直齿,电池用4S1800MAH和2200MAH的路过,各种暴力,试过就知道,你KV3980的电机 ...

飞行感觉如何?貌似4s的电池价格很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