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为什么飞的时候一直这样抖?

楼主(2015-02-03):
求大神们帮我看一下,为啥一直抖啊?

网友:
感度高了!

楼主:
我用的事APM,调整感度就是指的调整PID吧?

网友A:
感度高了 调到不抖了再调小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高了 调到不抖了再调小点就ok了

收到,谢谢,我用的APM。请问调整感度,是不是就是调整PID?

网友A:
那个方向抖调哪个p 你的看着是副翼
另外apm是开源不是商业的飞控pid得靠你自己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方向抖调哪个p 你的看着是副翼
另外apm是开源不是商业的飞控pid得靠你自己慢慢调

嗯,收到,谢谢了!

网友B:
自动调参后再调整P值

网友:
把桨调调平衡。

网友C:
LZ模拟抖动的能力太强了,差点笑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后再调整P值

谢谢指明思路!

楼主:
应该不是桨的问题,上机前调整了。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模拟抖动的能力太强了,差点笑死我了

呵呵,其实很不容易的,抖完胳膊好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