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2.4加増程和5.8图传干扰改造事项

楼主(2015-02-03):
一开始我也像其他模友一样把图传接收和2.4遥控就这么放这了但是事实上干扰实在是太严重了,可能是因为我的2.4増程的原因

期间我有想过贴铝箔和锡箔之类的,但是随我看到有个模友说了一句干扰起码要隔开30cm以上,我就试了一下这么改造,吧图传接收移到了控电的位置

这是最终效果,不用什么滤波器什么锡箔铝箔接地线之类的,飞的时候摆一下天线的朝向不让手挡着信号,两全其美

网友A:
经验都是大伙摸索出来的。一句话解决了一大堆令人头疼的问题。

网友B:
为啥我们买的跟你一样的增程一点作用都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都是大伙摸索出来的。一句话解决了一大堆令人头疼的问题。

哈哈哈,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们买的跟你一样的增程一点作用都不起啊

你看看増程里面的蓝色led灯亮了没有,没有亮就是还没开

网友B:
飞的时候一直红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时候一直红灯怎么回事啊

哈?什么红灯?増程亮红灯?我还不知道増程还有红灯呢……増程只有接上电和天线之后才会亮蓝灯……可能是我们的増程不同吧

网友B:
那是我没注意灯的颜色  反正跟你一样的增程   插了灯亮了  就是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我没注意灯的颜色  反正跟你一样的增程   插了灯亮了  就是没效果

怎么没效果?距离拉不远?

网友B:
不装增程飞2KM  装了还是2KM 超过这距离就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装增程飞2KM  装了还是2KM 超过这距离就失控

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B:
不可能    一头天线  一头直接旋到外置高频头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    一头天线  一头直接旋到外置高频头上的啊

天线的屏蔽线也要接的

网友:
默默的赞一个。。

网友:
这个功放信号大,图传合一起显示器会雪花太大,分开正常。买个三脚架挂显示屏和图传正常。我也是和你一样。你功放160元是吗?我买了功放模块不贵
呵呵。QQ961951314

网友C:
你APM吗?我APM2.8的,6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增程飞2KM  装了还是2KM 超过这距离就失控

不装是几百米失了,装2公里以上。我飞8百米失控了,装上测拉距1.2k不会失控,我不敢飞远万一没电不回来。一公里够玩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APM吗?我APM2.8的,6H。

我的是PIX,不过也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PIX,不过也差不多
嗯

网友D(2015-03-28):
楼主 你的2.4g増程可以多远啊?拉距测试过没??

网友D:
我也想搞一个増程。不知道2.4g功放好,还是433转发好~网上都吹至少10km,极限40-50-60的都有

网友E(2016-01-11):
这么严重??? 我现在5.8G 遥控 5.8图传~~~图传没问题!遥控最多200米 就失联了,图传现在都换了蘑菇 更惨 只有50米遥控距离!大家帮帮我!!!真要换2.4G 图传么?看贴 换了好像有没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