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空中冒烟了

楼主(2015-02-03):
飞了大概一米,突然发现飞机抖了两下,以为是感度高了,结果飞机又开始抖,接着发现一号电机冒烟,赶紧落下来,发现电机漆包线已经烧了,用的是mini X飞控,疯狂3508 590KV电机,乐天40A电调,4S电池,650机架,12寸桨,搞不清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A:
负载多少?电机平不平?重心是不是在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多少?电机平不平?重心是不是在中心?

基本没负载,就挂了个电池,重心也差不多,刚开始飞了十几秒,挺稳的

网友B:
别的都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只能怀疑电机质量了,要么螺丝拧到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都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只能怀疑电机质量了,要么螺丝拧到线圈了?

原来飞过几次,挺正常的,今天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飞过几次,挺正常的,今天出问题了

这出问题之前肯定都是正常的嘛

网友:
看看是不是螺丝把漆包线短路了

网友C:
用30a电调不够吗?这配置大概飞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没负载,就挂了个电池,重心也差不多,刚开始飞了十几秒,挺稳的

如果不是拧螺丝吧线搞到了的话,你可以开贴骂电机厂商了

网友D:
估计有插头接触不好了 电机缺相了吧

网友E:
有可能是缺项,听一些商家说过疯狂电机质量不太行,我自己没有试过

网友:
开贴骂电机厂商了

网友:
厂家也挺憋屈,我的货物美价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有插头接触不好了 电机缺相了吧

缺相是不转,也会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拧螺丝吧线搞到了的话,你可以开贴骂电机厂商了

检查了下,螺丝没碰到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都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只能怀疑电机质量了,要么螺丝拧到线圈了?

拆了电机后发现接头什么的都完好,里面线圈的漆包线被烧了一部分,应该是电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缺项,听一些商家说过疯狂电机质量不太行,我自己没有试过

看外观感觉还行,里面线圈绕得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0a电调不够吗?这配置大概飞多久?

30A够,达普4s 5200电池大概飞12分钟

楼主(2015-05-01):
RE: 电机

电机烧了

网友:
2月份的帖子了,你5月还顶起来,不爽就开贴骂啊……

网友F:
哇草,我刚买的疯狂2216电机,之前的电机也是冒烟坏的,里边的铜丝断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疯狂电机

楼主:
我又买了一个,现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草,我刚买的疯狂2216电机,之前的电机也是冒烟坏的,里边的铜丝断了

可能是缺项导致的,仔细检查一下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