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CC3D 出现这个情况 电脑用 WIN7 64位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5-02-03):
如图 新买的CC3D WIN7 64位系统 下载的OpenPilot-RELEASE-14.10-win32地面站 安装后出现如下图所示情况  飞控可以连接地面站 请问这种情况正常不?

网友A:
这是电脑系统的强制签名认证,你可以百度一下怎么解除系统强制签名这个方法就行了

网友:
64位系统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脑系统的强制签名认证,你可以百度一下怎么解除系统强制签名这个方法就行了

关了,一样失败

楼主:
能安装,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提示这个,,不知道正常不?

楼主:
问过别人一样配置,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换USB线 换USB口 重装地面站 关签名认证 还是出现,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我一直用着WIN7 64位系统,没有你这些问题,你要是用的是GHOST版的系统也分好坏,我用的是零度飘逸WIN7 64 GHOST版,一直很效率很稳定的说,你可以换系统试试。

网友C:
我也是WIN7 64位 用着没问题吖~没什么提示~

网友D:
先把地面站的软件装上,装的时候有选项,可以把驱动也顺便装上,装上之后再插CC3D,飞控插上没反应的话就重启,再试多试几次

网友:
我电脑也是这个问题,但是对使用没有影响,我一样的可以调参,所以直接无视这个问题

网友E:
我也是64位,也出现这样的提示....但是都正常使用,连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着WIN7 64位系统,没有你这些问题,你要是用的是GHOST版的系统也分好坏,我用的是零度飘逸WIN7 64  ...

换了XP,正常了,可能真的与系统有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WIN7 64位 用着没问题吖~没什么提示~

换了XP,正常了,可能真的与系统有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64位,也出现这样的提示....但是都正常使用,连接正常.

对,使用感觉正常,但是就在设备管理都是个叹号,换了XP,正常了,可能真的与系统有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64位,也出现这样的提示....但是都正常使用,连接正常.

我的是ghost版,换了XP,正常了,可能真的与系统有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地面站的软件装上,装的时候有选项,可以把驱动也顺便装上,装上之后再插CC3D,飞控插上没反应的话就重 ...

换了XP,正常了,可能真的与系统有关!谢谢!

网友F:
驱动的问题。

楼主:
反正和电脑系统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XP,正常了,可能真的与系统有关!谢谢!

是与系统有关,再具体点是与驱动程序有关,碰到这种问题是简单的方法是装一个驱动精灵自动配上就好了,如不行,只好手动配驱动了,WIN7 64位下驱动正确了地面站软件一样会正常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与系统有关,再具体点是与驱动程序有关,碰到这种问题是简单的方法是装一个驱动精灵自动配上就好了,如 ...

装了驱动人生,,,更新了,问题一样,,感觉是和系统里面的文件是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驱动人生,,,更新了,问题一样,,感觉是和系统里面的文件是有关系的。

恩,有的驱动安装时还得格外需要第三方插件才能完成,如支持软件不全也会出现问题,比如FRAME.NET等,有些GHOST版中可能缺少这些程序支持,我一直用的零度飘逸WIN7 64位5.1版还是很全面、稳定的。
百度云附件:LDPY_Ghost_Win7_Sp1_X64_V5.1.iso

网友(2015-09-14):
怎么解决的?我的Win7   64位  只在USB中显示,COM口中不显示啊

网友G:
我都是直接用驱动精灵强驱

网友:
安装VC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直接用驱动精灵强驱

高手,请教下,你是也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了吗?然后用驱动精灵强驱就搞定了?怎么强驱啊?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高手,请教下,安装这个插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您之前试过吗?这个插件哪里找?他就叫VC插件吗?

网友:
卸载掉驱动人生,装驱动精灵,把设备拔掉,然后插上,进驱动精灵里检查更新就可以了,我之前的CC3D,3DR MINIOSD刷机版都是这么驱动的,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我也有试过用驱动人生这么做,但是驱动人生要么找不到驱动,要么下的驱动不对无效,但是驱动精灵就很准。

网友:
是的,文件名称vcredist_x86.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