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飞控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5-02-03):
接上QQ飞控后,试飞过一次,正常起飞,之后接电再飞就有一个电机不动了,只发出嘀嘀嘀嘀.....的声.放到接收机试又可以正常转动,究竟什麼原因?有没有人遇到过?用的是xxd30A电调,2212马逹

网友A:
电调  和飞控接口换一下试试  先确定 是 飞控 坏了还是 电调坏了   我也用 QQ  飞的还不错

网友:
校下电调油门

楼主:
校了好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  和飞控接口换一下试试  先确定 是 飞控 坏了还是 电调坏了   我也用 QQ  飞的还不错

试过上接收可以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上接收可以转动.

估计 可能是  飞控 坏了吧   你打开看看是不是  输出的针脚断了

楼主:
准备发回买家修理,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