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RCE-BL45X电调的说明书,万分感谢

楼主(2015-02-03):
如题,,我的450L不知道怎么回事,动力会突然减弱不关电池的事,我想重新设置一下电调

网友:
开控油门曲线设成默认0 25 50 75 100,然后油门置最高,插电,这时电调会唱歌,这是油门最高点确认,唱歌完毕把油门拉到最低还会唱歌,油门最低点确认。然后电调会发出以下声音:
一声短音连续5次是第一项 刹车设定:油门摇杆:最低:无刹车,中立:软性刹车,最高:急刹车。(结束设定会发出连续音乐确认并进入下一项设定)
两声短音连续5次是第二项 进角设定:油门摇杆:最低:低进角,中立:中进角,最高:高进角。
三声短音连续5次是第三项 电池保护电压设定:油门摇杆:最低:高截止电压保护,中立:中截止电压保护,最高:无设定。
四声短音连续5次是第四项 飞机模式设定:油门摇杆:最低:一般飞机/滑翔机,中立:直升机模式1(缓启动功能)最高:直升机模式2(缓启动+定速功能)。
五声短音连续5次是第五项 油门反应速度设定:油门摇杆:最低:标准,中立:中速,最高:快 速。
六声短音连续5次是第六项 BEC输出电压设定:油门摇杆:最低:5V,中立:5.5V,最高:6V。
注:1、高截止电压保护,单节电压3.2V时,动力间歇性中断,3.0V时切断动力。2、中截止电压保护,单节电压3.0V时,动力间歇性中断,2.8V时切断动力。

网友:
450L说明书后面有

楼主:
没有说明书,有电子版的吗?麻烦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A:
谁知道这个电调的定速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这个电调的定速怎么用

选定速模式,65%油门一条直线10秒后进入定速,这电调定速不怎么样金鱼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定速模式,65%油门一条直线10秒后进入定速,这电调定速不怎么样金鱼尾。

定速是多少转儿,齿数比什么的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速是多少转儿,齿数比什么的怎么设置。

设不了齿轮比,65%油门电调会维持65%油门转速不变,无论加负荷也不变,不过这电调急剧加符合转速会变化很大,虽然价钱和V3差不多但性能没法和V3比。65%具体多少转速得安装测速装置,没装置找老鸟在边上看看估测转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不了齿轮比,65%油门电调会维持65%油门转速不变,无论加负荷也不变,不过这电调急剧加符合转速会变化很 ...

我找遍了官网,都没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找遍了官网,都没有详细的介绍。

http://www.align.com.tw/manuals

官网的说明书下载,你可以参考35A的设定方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lign.com.tw/manuals

谢谢~~~~~~

网友D(2015-05-04):
  楼猪  看到你450L有降速现象 现在搞好了吗? 是那里出问题?  因为我的450L也有这问题 突然降低速度 3D也是有这现象  电机不会停转 只是转速变慢  推摇杆转速不会升高 但螺距会变大 飞机会有缓慢上升  有时突然转速又正常 不知你有没有这问题? 我把电调电机放在别人的机上飞就没问题   现在只有接收没更换过  打算更换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猪  看到你450L有降速现象 现在搞好了吗? 是那里出问题?  因为我的450L也有这问题 突然降低速度  ...

电调恢复一下设置

网友D:
我电机电调放在别人的机上飞了几天也没出现问题呢? 还有我的接收是华1002 额定电压是5v 但电调输出是6v  不知是否过压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电机电调放在别人的机上飞了几天也没出现问题呢? 还有我的接收是华1002 额定电压是5v 但电调输出是6v  ...

不知道哦,亚拓的观望有电调的设置说明,你照那个来一次,很简单的,我是把定速给关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电机电调放在别人的机上飞了几天也没出现问题呢? 还有我的接收是华1002 额定电压是5v 但电调输出是6v  ...

华科儿接收机额定电压不是6v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华科儿接收机额定电压不是6v的吗!

看说明书是5v的 不知真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哦,亚拓的观望有电调的设置说明,你照那个来一次,很简单的,我是把定速给关了,希望能帮到你

好的 我试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说明书是5v的 不知真假

淘宝网页上都是6v,而且我也用的是6v!实测5.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