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UNA6变大电流串冲!!

楼主(2015-02-03):
   之前已经有模友这样子改过了,但连线过于复杂了。我一般外场就3S跟6S两种规格的电池,所以想想改造简单点的,尽量减少外观破坏,可拆携带方便点!上图吧!   所需材料:MT60插头一对,4针插头2个,6针插头1个,XT60母头3个,7P平衡线一条,40MM*60MM双面万能板一块,硅胶线若干!
  先给MT60插头定位安装下

侧板比对下MT60位置磨掉多余的

试试效果

接下来开始连接线路,MT60有3个插头,正负2个公共端一个,正的接平衡头的正极红线端口,负极平衡头的负极端口,公共端接在平衡头第4P端口,看图

平衡板焊好了

左右两个3S,中间6S,其实2个3S就是6S破开的意思

装好的样子

顺便把输入插头也改成XT60

冒着必炸的决心上电!!可以了,外场又多一个比较快速的充电器!爽

网友A:
充电电流有变大?

网友B:
我想说我一直用平衡头 8a充电, 完全没问题

不过我平衡头线都是20号硅胶线
不是的请别学我,后果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有变大?

主要是解决平衡头发热的问题,8A充电器本来就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我一直用平衡头 8a充电, 完全没问题

不过我平衡头线都是20号硅胶线

平衡头插针接触面太小,大电流会发热,插针位置会烧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头插针接触面太小,大电流会发热,插针位置会烧黑啊

没发现烧黑
我una6 曾经烧过一s的充电电路,因为摸着插2s的时候有个电池插到3s那边去短路了。邮寄回去后修好了

其他没出过啥问题, 用了5年多了
另外, 我还有几组 3s的 拆机a123,10块多一节的时候买的, 到现在也还和una6一起正常服役中。

网友C:
把平衡头改成10号硅胶线,开55A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我一直用平衡头 8a充电, 完全没问题

不过我平衡头线都是20号硅胶线

线从来都不是问题,请自行查阅 平衡头端子本身过流能力,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线从来都不是问题,请自行查阅 平衡头端子本身过流能力,呵呵呵

有关系的,线细了也发热。不是硅胶线的甚至绝缘层融化掉。那样的话不可避免的会短路起火
反正我一直就那么冲了5年没出问题
jst xh 8amp 问题应该不大 和舵机插头差的不多  可是舵机15a电流也没见出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关系的,线细了也发热。不是硅胶线的甚至绝缘层融化掉。那样的话不可避免的会短路起火
反正我一直就那 ...

我意思是 线细了 随便换 换12awg的都没问题,呵呵,端子参数查下国标或者国际标吧,看了你会害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 线细了 随便换 换12awg的都没问题,呵呵,端子参数查下国标或者国际标吧,看了你会害怕的...... ...

那按你这么说应该换平衡头啊
换成jst电池插头那种扁插针的,20a电流没问题啊,体积也不会变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 线细了 随便换 换12awg的都没问题,呵呵,端子参数查下国标或者国际标吧,看了你会害怕的...... ...

各有各的活法,没必要多说,留点口水还养牙齿呐。 人家怎么干,是人家自己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按你这么说应该换平衡头啊
换成jst电池插头那种扁插针的,20a电流没问题啊,体积也不会变很大。

不嫌麻烦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平衡头改成10号硅胶线,开55A充。。。。

会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从来都不是问题,请自行查阅 平衡头端子本身过流能力,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我啊

网友F:
请问到最后平衡阶段时动力线那边不会有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到最后平衡阶段时动力线那边不会有电流吗?

会有,有压差就有电流,那个电流在平衡线规格允许内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会有,有压差就有电流,那个电流在平衡线规格允许内

这样对平衡不是很不利 动力线那里是给所有电芯充电的 充满电的电芯不是也会有电流流过 会不会造成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对平衡不是很不利 动力线那里是给所有电芯充电的 充满电的电芯不是也会有电流流过 会不会造成过冲?
...

不会,原理是N个DC电路叠加,每个DC都个自有回路,电压总合加在相应的N片电池上,需要多少电压就分别从支路供应,主线的作用是在电池没到4.2的时候

网友G:
问个事,如果没插平衡头的时候先插了动力线,或者充完电先拔了平衡头,会出什么问题不?充电器会不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个事,如果没插平衡头的时候先插了动力线,或者充完电先拔了平衡头,会出什么问题不?充电器会不会烧坏? ...

试过了不会烧,会出现每路电压不一样或者过压报警,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因为电路上每一路的分压阻值不一样,这个不可能做到一样,只能尽量做到相对阻值一样,毕竟原件阻值都有误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会,原理是N个DC电路叠加,每个DC都个自有回路,电压总合加在相应的N片电池上,需要多少电压就分别从支 ...

楼主使用了电流计测试过了没有,确定4.2伏充电时是使用最边上两根线串充的吗?如果是这样,我纳闷为啥A6不像B6一样加一根接放电接口电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使用了电流计测试过了没有,确定4.2伏充电时是使用最边上两根线串充的吗?如果是这样,我纳闷为啥A6 ...

我用直流钳表测过的,中间的线几乎没有电流。并不是串充,是正反向的电流抵消了,两边的线没人跟它抵消,所以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使用了电流计测试过了没有,确定4.2伏充电时是使用最边上两根线串充的吗?如果是这样,我纳闷为啥A6 ...

首先说明下两种充电器原理结构都不一样,A6设计初衷是单片**平衡充电,如果要像B6这样的串充加放电补偿平衡的话,主线接口需要很多,而且要严格按照每组电池插在对应的接口上,电路分压电阻还要非常精确,无疑给使用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安全隐患

网友F:
不过觉得 第一节已到4.2的情况下 余下的都不到4.2 如果串充口 还有电流的话 必定要从第一节的电芯上流过电流 感觉安全起见串充口该加个采样电阻 一个电压比较器 一个MOS管 当串口电流小于一定值的时候 MOS管截止 让串口完全停止工作 比如每节充电电流小于2A的时候 可以完全舍弃串充口了 平衡头绝对的安全了

网友:
楼主很聪明, 这样可以有效分流平衡头电流,降低发热。   但是好像有些麻烦和接错的危险。  我也有个bc168  ,而且已经对平衡座内部开了散热孔。 等天气热了。打算用铝片做个导风口,利用剩余气流对平衡头散热。  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过觉得 第一节已到4.2的情况下 余下的都不到4.2 如果串充口 还有电流的话 必定要从第一节的电芯上流过电 ...

你说的问题充电器其实本身已经做到了,你忘了A6是由6部分**的DC-DC电路组成的,这6路DC是串在一起,各自中间有抽线分配给电池组每片电芯,通过平衡头充电。假设电池中某一片电压达到4.2,这一部分的DC电路就停止升压,6部分的DC总电压就会下降底于电池组的电压,不会给整个电池组充电。但是因为DC部分各自抽线于电芯单片形成回路,对还低于4.2的电芯进行充电,这时就用到平衡头了。其实楼上有位哥么已经回答了平衡线作用了!

网友I:
DIY值得称赞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必要 要想快还是换大功率的充电器吧 A6设计就是小电流平衡充  不是大电流充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DIY值得称赞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必要 要想快还是换大功率的充电器吧 A6设计就是小电流平衡充  不是大电流充设 ...

嗯,大电流还是靠专门的充电器,已经有PL6了,这个只是改改好用些,毕竟外场充电器多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我一直用平衡头 8a充电, 完全没问题

不过我平衡头线都是20号硅胶线

XH-2.54接插件无法承受这么高的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XH-2.54接插件无法承受这么高的电流的!~

可能也看质量,反正我是没发现问题
以前用非硅胶线的平衡头发现过问题,线太细,严重发热到绝缘层融化
用粗点的硅胶线 摸起来是温的,不烫手

按说插接件容纳不了那么大电流的话塑料件应该烧掉,但是用了7年都没见平衡口塑料件变色  应该问题不大。

当然,充电有风险,时刻要有人看着
高档如pl8 380duo啥的一样有人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也看质量,反正我是没发现问题
以前用非硅胶线的平衡头发现过问题,线太细,严重发热到绝缘层融化
用 ...

还是小心点为好,话说我设东西也很喜欢用XH-2.54接插件,但都是小电流,用这东西最大的弊端就是接触不良,你一直插上去不动估计几年乃至十几年一点问题都没,但是经常插拔就很容易出问题,一是引线容易在端子根部疲劳折断,二就是容易造成插针、插座接触不良的问题了,经常摩擦再好的端子也会导致镀金层磨损,然后开始氧化、发黑、最终导致接触不良,充电的时候你或许可以发现,你晃一下平衡头电压会来回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