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CC3D飞控姿态模式下降的时候抖的厉害

楼主(2015-02-03):
如题,他们说把I值调高点,我也不知道调的对不对   求高手

楼主:
顶下,大神快出现吧

网友A:
如果是4xx克-5xx克的FPV机子,基本PIDt调法-先调RATE的Pitch和RollP值调到15-20间,I值调到P的双倍,如果急速转弯会Ringing(抖动),默认D值可以慢慢加大,然后降低ATTI的P值到2.2-1.5,I默认0,不要动它。慢慢再把Rate的PID值一点一点调到自己要的感觉就ok了。如果你的桨如果有撞击过,最好换新,才调,小桨不平衡难看出来,容易抖动。

祝大家飞行愉快:)

网友:
调大遥控器的油门曲线试试吧

楼主:
调了 还是抖得,求高手说下详细教程

网友B:
如果下降速度过快,出现抖动现象是正常的,可适当控制油门大小,以适当的速度下降。
别说CC3D,就是NANZ飞控下降速度过快,也会有抖动现象的,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下降速度过快,出现抖动现象是正常的,可适当控制油门大小,以适当的速度下降。
别说CC3D,就是NANZ飞 ...

这个不是的,调好了以后下降不抖的,至少我的不抖了。
具体调法是在高级设置里,inner loop,看你抖动的方向是水平还是俯仰,适当增大D

目前我的机子,4\5米高,全收油下落,然后再给油上升,一点都不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的,调好了以后下降不抖的,至少我的不抖了。
具体调法是在高级设置里,inner loop,看你抖动的 ...

可能是大家对“抖”的理解不一样吧。
你说“全收油门都不会抖......”,飞机全收油门就等于是自由落体了,当然不会抖了。

不管何种飞控,对下降速率都是有要求的,下降速率过快必然导致飞机抖动,只是
因飞控不同,这个抖的程度会有差异。相信大多数玩家要飞机下降时很少会把油门全收吧。飞机只要不是自由落体(全收油门),当下降速率过高时,抖是一定的!

网友:
调PID是个技术活,没有一定的经验很难调呢,有很多个PID控制,而他们之间又有一定的耦合,就更是摸不着头脑了。但是楼主也别慌,要是楼主学过 机械振动 ,用 机械振动里的力和阻尼来理解 这种位置式的PID就不难了。D对应阻尼,P对应力,I是用于消除稳态误差的,对瞬态的阶跃干扰没有作用。个人理解,肯定帮不上楼主什么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大家对“抖”的理解不一样吧。
你说“全收油门都不会抖......”,飞机全收油门就等于是自由落体了 ...

不是的啊,全收油门的时候飞控还是会保持平衡的,因为我周末有一次真正的自由落体,电机突然全部停转,下落的时候是头着地的。
后来分析原因是可能失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啊,全收油门的时候飞控还是会保持平衡的,因为我周末有一次真正的自由落体,电机突然全部停转,下 ...

这可能与飞控有关吧,你说的可能是针对CC3D,这个飞控我没有用过,不清楚。不过,像NAZA飞控,飞行过程中一般油门都不能小于10%,如果小于10%(当然更不用说是全收油门了),在“立即停止”的模式下,电机会完全停转。

网友D:
切换到rate模式绝对不抖!在抖那就只能从震动上下手 或者飞控减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切换到rate模式绝对不抖!在抖那就只能从震动上下手 或者飞控减震!

感觉是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xx克-5xx克的FPV机子,基本PIDt调法-先调RATE的Pitch和RollP值调到15-20间,I值调到P的双倍,如果急 ...

是楼主的发的图片上对应的参数吗?

网友F(2015-06-10):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大家对“抖”的理解不一样吧。
你说“全收油门都不会抖......”,飞机全收油门就等于是自由落体了 ...

赞同四轴垂直下降一定会抖的,“自由落体”除外哈
因为垂直下降会使四轴进入自己的下沉气流中,四个旋翼获得的升力变得略小而且很不稳定,自稳效果好的参数能抑制这样引起的抖动,但是无法消除。
操作上的改进就是避免垂直下降,采用Z字形线路下降,亲测有效!

网友:
QQ飞控解锁电机就是怠速转的 CC3D解锁后电机不转 全收油门的哥们用的是不是QQ飞控啊 CC3D全收油门就自由落体 螺旋桨不转要是还能保持平衡 诡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赞同四轴垂直下降一定会抖的,“自由落体”除外哈
因为垂直下降会使四轴进入自己的下沉气流中, ...

稍有飞行经验的人都知道,当需要快速下降时,飞行要在移动的情况下方可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如果定点不动,完全垂直下降,速度越快抖的越厉害。

网友(2016-03-10):
我的自稳模式下抖,手动不斗,要咋调?

网友(2017-04-25):
請將電調改成煞車模式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赞同四轴垂直下降一定会抖的,“自由落体”除外哈
因为垂直下降会使四轴进入自己的下沉气流中, ...

直升机的涡环

网友(2022-04-13):
你有这个飞控的调试软件吗 有可以给发一个吗 发到qq邮箱里 谢谢了  邮箱3654039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