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机架改装…

楼主(2015-02-03):
前几天装了一台y3,今天去飞场试试,然后发现居然尾舵机扫齿了!亏还是原装金属舵机。无奈改用银燕金属。
经过打磨,终于把舵机装到碳纤维的安装座上,才发现配的尾电机座居然是大孔,只有想办法了,于是…

网友:
这个机架有意思,像蝎子

网友:
要是Y3的尾舵能用无刷云台的电机直接代替就好了。

网友A:
总感觉舵机比电机出问题几率大的多,3轴除了酷一点,其他好处还有啥呢?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舵机比电机出问题几率大的多,3轴除了酷一点,其他好处还有啥呢?效率高?

酷一点就是最大的好处…

网友:
靠舵机转向,灵敏度比靠马达转速差好得多,不过用来航拍什么的不会特别激烈的飞行就没啥好了,反正看屏幕也不看机飞,所以最大的好处还是外观酷一点。。。

网友:
也玩Y3的顶顶。
我把Y3的尾巴折腾成双边推拉,比原来单边放心点。

网友:
看的我直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