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KT北极星 求经验

楼主(2015-02-03):
谁做过KT北极星 求经验 好做吗 防水怎么做 细节什么 求分享 尺寸多少
电机
多少

网友A:
没做过这玩意儿,但是沙发还是要抢的。

网友B:
是水机吗?这个我做过,防水好易做的用704胶水在机身外图上去,最难应该是尾部,电机和舵机的安装,翼展好像是74CM的,可能用1400KV或者2200KV的2212电机,如果用1400KV桨就大了一点,电机要放上去原来设计电机座的上方.

网友C:
很担心电机座及与机身的连接,不加强会不会秒断

楼主:
有图纸吗 求个图纸

网友D:
我a4已经拼好了,切kt了,后面的还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