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DEVO 10的问题

楼主(2015-02-03):
熄火开关和方向舵的大小舵都是RUDD D/R么,也就是说实际使用中不能用开关切换方向舵的大小舵么?

楼主:
问题已解决,把熄火开关改成起落架开关了

网友:
++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A:
兄弟请教下D10控熄火开关怎么设置啊!一直搞不懂这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请教下D10控熄火开关怎么设置啊!一直搞不懂这个!谢谢了

就是油门锁定

网友A:
油门锁定那个设定%几?  还有在论坛里看他们说熄火和曲线有着关联!搞的自己都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油门锁定那个设定%几?  还有在论坛里看他们说熄火和曲线有着关联!搞的自己都混了

设到负就好了嘛 摞距和普通模式一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到负就好了嘛 摞距和普通模式一样就好了

谢谢!算明白了~有机会遇上一起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