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卡片机云台。

楼主(2015-02-03):
不打算入狗了,觉得花那个2k多不值得,正好机机也不小,打算弄个能挂卡片,微单的云台,淘宝有1k出头的3轴云台说是  要相机300到600g,一般卡片也就190g。会不会出现用不了的问题?另外,出现相机太轻不能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参数?电机尺寸?还是云台支架?。。。。

网友A:
搞了一个T12那种的卡片机舵机云台,做工真是不行,不过配的高速舵机,用手摇动应该还行,过几天重心都调好了,飞一下试试再来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了一个T12那种的卡片机舵机云台,做工真是不行,不过配的高速舵机,用手摇动应该还行,过几天重心都调好 ...

舵机云台。。。好吧,求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云台。。。好吧,求测试

其实舵机云台对重心要求不高,更好调。而且用高速舵机不见得比无刷差太多。最重要的是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去补脑一下相机参数

不用谢,我是雷锋

网友:
TX100不错,我用了段时间,一直没舍得出掉,自己组装两轴无刷云台,效果也还可以,现在改三轴了,不过一直没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