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系列模拟器部分飞机动力非常差,怎么解决?

楼主(2015-02-03):
如题,G6.5模拟器里新下载加进来了数款飞机,使用这些新飞机练习时,动力非常差,做钟摆时摆几下就几乎失去动力直接砸到地上,甚至在全螺距下圆周航线转速都降的很厉害,也几乎失去动力。。。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上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以下为视频:KDS和亚拓的对比。。。技术初级,望轻喷。。。
遥控器设置没变,且都是在重新开始“满电”状态下飞的,KDS 7.2从开始动力就差,且很快就“没电”了。。。

KDS7.,到后面螺距推满都飞不上去了:
(不止这一个飞机,好几个飞机都有这毛病)

相比之下亚拓700动力十足:

网友A:
确定不是你手法问题?

在飞机编辑里可以把动力比例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你手法问题?

在飞机编辑里可以把动力比例开大

上传视频了,手法有没有问题就不清楚了。。。不过跟其他飞机比起来动力明显差太多了啊。。。

网友B:
怎么下载模型啊啊啊

网友C:
请问楼主 练成这样你真机可以摆起来么?练习最好还是用功率低的,看你的飞机最后好像没动力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下载模型啊啊啊

晚上给你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练成这样你真机可以摆起来么?练习最好还是用功率低的,看你的飞机最后好像没动力了啊…

就是说kds的开始就动力很差掉转速厉害而且很快就没力了……真机450摆的时候没有模拟器这样,前后摆的幅度想比下比较大……也可能手法有问题……

网友D:
7.2的电池容量改一下试试

网友D:
肯定不是手法,模拟器里面logo700全螺距飞飓风都能飞3分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是手法,模拟器里面logo700全螺距飞飓风都能飞3分多

凤凰模拟器吧? 真机可不能拿全螺距那么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的电池容量改一下试试

哦,我回去找找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给你下载地址……

3Q

楼主: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
在这里进入对应的模拟器版本,在进入 Aircraft Models
就可以下载了~
然后在模拟器里:模拟-输入-Rearflight存档文件-   去导入下载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凤凰模拟器吧? 真机可不能拿全螺距那么飞啊

当时是拿g6.5飞的

网友:
++

新人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貌似也没学到什么东西.

网友E(2015-03-05):
你好,请问G系列里。直升机东门推没有动力怎么办呢? 固定翼都没问题啊。。。需要如何设置啊。

网友F:
推荐楼主用凤凰...设置简单,手感真实!
G系列的模拟器我用过,手感与真机相差太远,设置却比真机还要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G系列里。直升机东门推没有动力怎么办呢? 固定翼都没问题啊。。。需要如何设置啊。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楼主用凤凰...设置简单,手感真实!
G系列的模拟器我用过,手感与真机相差太远,设置却比真机还要繁琐..
...

挺逼真的呀……凤凰没用过,不过我听到的更多的是g系列更逼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逼真的呀……凤凰没用过,不过我听到的更多的是g系列更逼真……

飞模拟器最重要手感真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就是G7里 直机推油门没反应。。油门锁定了。快捷键是哪个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挺逼真的呀……凤凰没用过,不过我听到的更多的是g系列更逼真……

我一直使用凤凰模拟器,现在想体验g系列模拟器的真实感同时做个对比。可是遇到难题了,楼主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直使用凤凰模拟器,现在想体验g系列模拟器的真实感同时做个对比。可是遇到难题了,楼主方便的话留个 ...

q:30413707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G7里 直机推油门没反应。。油门锁定了。快捷键是哪个啊?

不知道啊……我连上就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