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一下这镜头是怎么拍的?

楼主(2015-02-03):
这种航拍方法我已多次应用了,现把今天拍的这个40秒长镜头放在这儿供有兴趣的朋友观看学习,共同提高。

航 拍:珠海吴坤
摄像机:GOPRO 4黑
飞行器:650轴距4轴
后期:除配音乐无做任何加工的原始视频
视频原始尺寸: 2.7K
拍摄地:广东珠海湾仔
拍摄时间: 2015-2-3

楼主:
高清转码中,明天早上应该有了

网友A:
地空衔接流畅,不错!如果有下次的话,建议升空时注意汽车在画面中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空衔接流畅,不错!如果有下次的话,建议升空时注意汽车在画面中的位置

说的对,今天只拍了一次,如果认真起来,多拍几次,会更好的。

网友B:
先是手拿着地面拍,然后推油深空。前段时间那个一镜到底的很火的视频就是用车推着在地面拍摄,然后升空的。我说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是手拿着地面拍,然后推油深空。前段时间那个一镜到底的很火的视频就是用车推着在地面拍摄,然后升空的。 ...

看见下楼梯明显抖了几下~

网友C:
前段请助手举着多轴跟随人物,上车前解锁悬停,这帧正好穿帮飞手,助手在起飞后没有躲起来,也穿帮了
想要不穿帮其实非常简单,都坐画面左边那辆车里操作就可以了,另外,现场未清场也是个败笔

右边

左下,未清场的人物也很突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是手拿着地面拍,然后推油深空。前段时间那个一镜到底的很火的视频就是用车推着在地面拍摄,然后升空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请助手举着多轴跟随人物,上车前解锁悬停,这帧正好穿帮飞手,助手在起飞后没有躲起来,也穿帮了 {:1_4 ...

这镜头突然想到,立即实施,就玩了一次,也没认真对待,估计客户后期也不一定用的上,因为镜头太长了。

网友D(2015-03-11):
问一下楼主 为何你用狗拍的视频 没发现变形 透露一下用的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 为何你用狗拍的视频 没发现变形 透露一下用的什么模式

用的是中视角M,还是有变形的,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