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惊现丢帧BUG,官方紧急推出新固件弥补!!!

楼主(2015-02-03):
前几天刚刚跟大家分享了Mobius ActionCam 16#(808)的固件升级方法和调参软件,当时的最新固件是V2.29。
不到半个月官方便紧急推出V2.30来弥补其中的一个严重的丢帧BUG:无论采用何种录像模式,当选择宽视角时,就会规律性丢帧。

请大家迅速升级新版固件,防止录像效果不佳留下遗憾。

下面是升级固件的高清示意图,祝大家天天爽飞!

在调参软件的主页面,点击Tools,进入第一步

楼主:
关于808最新版调参软件的使用和下载请参看我的帖子Mobius Actioncam#16就是常说的808 最新固件和调参软件(英文直译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68958

网友:
是二代吗?

网友:
楼主大好人啊。?

网友A:
我升了固件后发现根本无法正常使用,我是电源插在接收机上从接收取电,数据线接非凡OSD,设置开机就录像,开机图传没问题,录像灯也在闪,后面那个红灯也在闪,但飞一趟下来后发现啥都没录下来。只有把相机拨下来,按power开机,然后关机,再插上,然后插电池才有可能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升了固件后发现根本无法正常使用,我是电源插在接收机上从接收取电,数据线接非凡OSD,设置开机就录像, ...

会不会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或者功率不足了?我没有用808做取景镜头,只是用内部电池录像,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开机自动录像,我的是没问题的。微速摄影的设置是否给打开了??运动监测?

网友:
已经升级2.30....一切正常.谢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或者功率不足了?我没有用808做取景镜头,只是用内部电池录像,没遇到过这样 ...

运动摄影神马的都没开,降成1.13版本后一切正常。2.x版本在我的机器上表现在只能通过自身电池开机一次才能正常录制。这版本的好处是有MOV,AVI,MP4三种格式可选,可以设置开机模式,其他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摄影神马的都没开,降成1.13版本后一切正常。2.x版本在我的机器上表现在只能通过自身电池开机一次才 ...

问题解决了就好,祝天天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