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飞控没有放在电机对角线交点有没有影响啊

楼主(2015-02-03):
自己设计了个异形四轴,但是由于美观等考虑没有把放飞控的位置放在
电机
对角线交点上,向上偏了约8cm,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几乎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飞越的250 CC3D放在机头都没啥问题,只要偏得不是很多就好了、

网友B:
个人愚见:
飞控向前偏移了,对水平“感度”(不知道用这个词妥不妥当)有影响,前倾的感度低了,后仰的感度高了。就是前倾了,飞控反应没那么快,回复水平慢点。后仰了反应加快,飞控很快会控制回复水平。如果飞控还在前进的中心线上,左右侧倾方面,应该不会改变。

网友C:
偏移量与轴距的比例,也跟飞控有关。我450的,偏移8cm左右,没问题,飞控当时上过naza和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