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电压显示问题

楼主(2015-02-03):
我的6轴上的4S,飞控校准过电压,没起飞前IOSD电压显示是准的,和BB叫,万用表测量的都一致,但是起飞后,IOSD上显示的电压,总比BB叫显示的低0.5-0.7V这样。低电压告警那的线损电压设置和IOSD显示的好像关系不大。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电池内阻问题吧

网友B:
我的要低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阻问题吧
内阻问题是压降快吧,起码和BB叫一个显示数值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