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玩过400或500级的qav机架?自稳云台怎么配?

楼主(2015-02-03):
谁玩过400或500级的qav机架?自稳
云台
怎么配?280硬挂玩穿越,400玩高速巡航所以想弄个云台,但现在都是挂下面的,和qav不兼容,淘宝没找到,求指点!

网友A:
我买了qav400,是硬挂,机身整体带减震层

网友B:
淘宝上见过个前探式的俩轴无刷,3d打印的。

网友C:
我是加了脚架,云台前置下挂

楼主:
qav加脚架怪怪的 还是找前挂的那种自稳云台吧 **控制版的 2D就够了 求推荐

网友D:
很快就有啦

网友D:
能挂H3 3D或者其他两轴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