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f12e如何连接p2飞控

楼主(2015-02-03):
华科尔f12e如何连接p2飞控还有飞控接电机

网友:
p2飞控的说明书仔细看一下,各种飞控和接收机的连接,都是大同小异。
记得把遥控器设成固定翼模式。

网友:
具体可加入极翼官方qq群。  ---极翼网络技术

网友:
华科尔f12e如何连接p2飞控?
看是什么接收机了,接收机连接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