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最新固件和IOS最新版本的问题

楼主(2015-02-03):
P2V更新了3.10固件,然后手机app也更新了,于是问题来了:
每次只要一调整蛋蛋俯仰,手机app就闪退,在iphone4s、5s、6上均测试过,故与手机无关!

网友A:
换个安卓试试,安卓无问题

网友B:
好像是IOS8的版本比较好用。

网友:
版本问题  跟手机无关,DJI还会有新版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IOS8的版本比较好用。

IOS8也闪退哦,IOS6也是,应该是版本的问题了

网友:
2015.2.7更新完,闪退解决了,好像不能俯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安卓试试,安卓无问题

今天我在正常使用后再次使用时发现没法连接蛋蛋机的WIFI,最后想到升级后的建议恢复3.08版软件的,于是接上数据线将已经升级的蛋蛋机软件降了下来,再试居然很快就连上了,我的手机也是安卓系统。

网友:
我这个新人就看看。。。。

网友:
V+有没有问题啊?我还没敢更新,因为每次最早更新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搞得每次都不敢尝鲜。

网友:
补丁已打上

楼主:
如何打,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