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不理想,是否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5-02-03):
CX20,上图传,加锐鹰一体接收,三叶草发射,大力5.8G-14DB接收,怎么说1000米也不会出雪花吧,可我才300米就出现雪花,再远直接满屏雪花了,下面上图请高人指点,是不是哪里安装有问题。

遥控和一体屏

遥控和一体屏

三叶草安装位置

三叶草安装位置

三叶草安装位置

三叶草安装位置

楼主:
知道平板天线对方向很注重,明天换四叶草接收再试下。

网友:
鷹眼的一體接收效果普通,另外如果飛得比較高,發射天線向下效果會比較好

网友:
频点很重要,你试试其他频点的距离在说,另外天线角度需要调试

网友:
TS832效果一般,并不像某商家的视频那样,做假来的

网友:
图传天线的布局对距离影响很大!!!!!

网友:
天线要向下距离,向后是高度

网友:
你的平板天线有没对着机子?是4个铜方块那边喔。。。

网友:
澄星呢 很理想?

楼主:
感谢楼上的诸位,问题已经解决,是自己的问题,平板天线的螺丝内不知道咋有块塑料纸,用牙签剔除后一切正常,自己太马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诸位,问题已经解决,是自己的问题,平板天线的螺丝内不知道咋有块塑料纸,用牙签剔除后一切正常 ...

现在能飞多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飞多远呢

遥控距离有限,OSD显示800多点就失控返航了,图传没问题,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