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充电不足这问题!各位前辈有这回事吗

楼主(2015-02-03):
A9充满电 显示4.2V   拿出来电显测试才有3.8   3.9这样!是不是我哪里没设置好!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显的问题

好的!我再用另一个电显是看!谢谢你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显的问题

还是一样的

网友:
现在的电显基本都不准,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下再确定是怎么回事

网友:
要不电显不准,要不就是在放电模式

网友:
是不是模式不对,我的168显示4.2,用较好的电显测是4.15左右,无所谓了,可能是充电器软件问题。

网友B:
BB响问题,A9的精准度还是很高的,我用阳光的MC6测试千分位还是准确的,,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C:
应该不是电显问题,不可能俩都不准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用其他试试!

楼主(2015-06-24):
引用 网友B:
BB响问题,A9的精准度还是很高的,我用阳光的MC6测试千分位还是准确的,,可以看我的帖子。

谢谢你  的确是BB响问题!两个都是同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电显问题,不可能俩都不准

谢谢你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