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 mwc的问题-2月7号更新

楼主(2015-02-03):
淘宝上刚刚买了个NANO MWC,如下图

飞控集成了DSM2接收,目前我使用的是控是华科尔D7E刷GALE固件,也是支持DSM2的,目前可以对上频率,但是飞控一直无法解锁。

已将遥控通道设置为1.油门;2.副翼;3升降;4.方向,解锁方式是油门打到右下,但是目前一直无法解锁(解锁成功为蓝灯常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兄弟?

今天烧录器到了,连上multiwiiconf,读了参数,发现油门最低只能到1122,奇怪,我两个控,一个D7E,一个D10,把遥控行程都打到最大了,还是一样

于是没办法又问卖家要了飞控程序看了下,发现里面的   油门最低限制参数MINTHROTTLE只有1000(#define MINTHROTTLE 1000),所以立马将这个参数改成了1200,并且重新烧录,但最终是结果还是一样无法解锁。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哥,这多少银子啊?

网友:
看下通道映射,有没有反向

网友B:
你在行程里把解锁相关的通道(油门、方向)行程调到最大才能解锁。

网友:
我记得MWC可以设置一个拨杆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行程里把解锁相关的通道(油门、方向)行程调到最大才能解锁。

唉 ,我全部行程都调到120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这多少银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行程里把解锁相关的通道(油门、方向)行程调到最大才能解锁。

你好,另外想请问下解锁成功是蓝灯常亮对吗?

我淘宝上买的,卖家竟然没有任何的说明文件,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我全部行程都调到120了,还是不行

再把微调调一下,最好连接电脑调,这个飞控得慢慢研究,有可能用7e调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另外想请问下解锁成功是蓝灯常亮对吗?

我淘宝上买的,卖家竟然没有任何的说明文件,晕啊。

我也没说明书,调了几次就扔角落了,没工夫研究。

网友C:
飞控连接电脑,看看遥控器各通道是否一 一对应,最主要是油门和方向,这错了肯定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连接电脑,看看遥控器各通道是否一 一对应,最主要是油门和方向,这错了肯定不能解锁

嗯 专门买了个FTDI烧写器,再研究下

楼主:
更新信息了,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2015-06-24):
有人要出这个飞控吗?我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