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买什么显示屏好

楼主(2015-02-03):
250装好了,现在准备配FPV,摄像头索尼700线CCD镜头 裸机 ,图传创兴科 TS5823+RC832,显示屏什么牌子好?先谢过各位了。补充:谢谢各位的回复,谢谢了!刚上网搜视频眼睛,太贵了。谁给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看看,60岁的小老头零花钱不多,别太贵啊!

网友:
是雪花的就行

网友:
个人建议直接上眼镜

网友:
鹰眼旗舰,省心,谁用谁知道

网友:
鹰眼很好 。或者直接视频眼镜

网友A:
用智能手机代替显示器,便携!

网友:
鹰眼,眼镜

网友:
直接眼镜,一步到位

网友:
这么多穿越机,我也想弄架了

网友:
fpv身临其境,迅速进入第一视角的神器,这是经验之谈,更是玩fpv的真谛。再大的屏幕也没有办法替代!

网友:
鹰眼显示效果差,能买到高清IPS屏雪花屏就不错

网友:
迟早要入眼镜的~何不一步到位~

网友B:
楼主,你的机臂这样安装稳吗?和网上安的不一样。

网友:
高昂的投入,只能围观支持一下。

网友:
先弄一个雪花屏练习,最终你会选择眼镜的,过来人的说,如果你基于成本不选眼睛,那我就劝你买个好点儿的5寸雪花屏,将来改成头部显示器当眼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机臂这样安装稳吗?和网上安的不一样。

你不提醒我还不知道装错了,谢谢啊!上底板厚,下底板薄,机臂贴着上底板装可能耐炸些。准备把它改过来。另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你的兔子头像很有喜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智能手机代替显示器,便携!

怎么用?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用?请指教,谢谢了!

wifi 图传模块,要用特殊软件而且一般距离不远。
我也没深入研究过,现在只有一个玩具哈博森四轴,主要玩车和电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 图传模块,要用特殊软件而且一般距离不远。
我也没深入研究过,现在只有一个玩具哈博森四轴,主要 ...

谢谢!

网友C:
看老哥手上有个RC832,建议一步到位,直接弄个视频眼镜吧,免得以后折腾。
我前不久入的IVS-2,把你的RC832插上就行了,很方便。

我的IVS-2也是配的RC832,接线很方便,插上就行了,没有任何多余的步骤。
祝老哥爽飞,我比你小10岁,小外孙快会打酱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老哥手上有个RC832,建议一步到位,直接弄个视频眼镜吧,免得以后折腾。
我前不久入的IVS-2,把你的RC83 ...

谢谢你的建议,但那个视频眼睛要2000左右,有点贵啊!不知这个IVS VG280 能不能用, 掌柜提示IVS所有低端产品不带 LOGO,不知 LOGO是什么意思。刚刚问了掌柜这款不带 AV口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但那个视频眼睛要2000左右,有点贵啊!不知这个IVS VG280 能不能用,掌柜提示IVS所有低端产 ...

有其它款式的产品也是可以用于FPV的,只是像素有些低了。
早先我也有考虑过,但后来朋友劝我直接一步到位,免得
以后折腾,所以就上了功能更好、像素更高清的IVS-2了。

视频眼镜只要带有AV/IN接口的,就可以用于FPV眼镜。

这是我之前看中的二款,像素有些低,供你参考,并请慎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5nvsor3119f#detai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5nvsor3486a#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其它款式的产品也是可以用于FPV的,只是像素有些低了。
早先我也有考虑过,但后来朋友劝我直接一步到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