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频器可以接220V用吗

楼主(2015-02-03):
手里有个变频器,380V的,家里没有三相电,大虾们支支招,有没有办法接220V,家里有个台铣钻380V550W,再就是这东西有没有人要?能换多少钱?上图

网友:
要是单相电就好了,看看谁需要换个能用的不就完事了

网友A:
可以用,找个变压器500W的,做成220V变380的,然后再将变频 器接上380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找个变压器500W的,做成220V变380的,然后再将变频 器接上380的电

2相380V能用是吧,不会保护吗?

网友:
能用,接RT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找个变压器500W的,做成220V变380的,然后再将变频 器接上380的电

办法不一定行。3相 变频器可能会缺相报警。

网友A:
在参数中取消也可以,不行在主板上的三个光电找到后直接搭在一起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相380V能用是吧,不会保护吗?

220V用不了的,别费劲了,用变压器升压的更不靠谱

网友:
有2种方法:
1  用变压器升压到380V,接变频器2相,输出功率降低一半。
2 用变压器升压到380V,加一整流桥输出电压接变频器整流桥输出端,相当于用外置整流桥输出直流到变频器,只要变压器功率够,变频器能满载输出。

网友(2015-03-30):
我想出 一些东元变频器7200MA (5.5kw 7.5kw)都有。  220V 输出三项220V高频300+ 想要的可以跟我预定,目前有20台。 数控车床上用的。 QQ474862799

网友:
家用220v是单相,何来两相,石头蹦出来的?

网友(2015-05-14):
我想出 一些东元变频器7200MA (5.5kw 7.5kw)都有。  220V 输出三项220V高频400Hz 想要的可以跟我预定,目前有10台层色漂亮价格550 一只到付。

网友:
我的1.5kw三菱变频器用的倍压整流,很接单,不用加原件,直接加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参数中取消也可以,不行在主板上的三个光电找到后直接搭在一起就搞定了。

高手,能不能具体一些,我也正发愁呢,我的380V3相变频器一直闲置着呢

网友:
把三相输入的三个点连在一起做为零线输入,从里面两个串在一起的大电容引中点线作为火线输入,就可以了。你这个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

网友:
有条件找个整流桥几个电容做个倍压试试,我修过 220--380 两用逆变焊机是倍压的。

网友:
我的三菱380V3相变频器也一直闲置着呢,那位大侠高手能帮着改一下吗?

网友(2019-03-10):
近几年的钻铣床电机只能接入三相380V居多,但是坛子里有师傅已经图文并茂的教给大家,如何改成三相220V的三角形接法了,很适合改制后直接选用适宜的单项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不必买功率太大的,1.5千瓦足够用。300元内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