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帮忙推荐锂电池。

楼主(2015-02-04):
帮忙推荐锂电池

楼主:
原配置就是那个9.6的NI–MH 电池。

网友:
镍氢电池换成磷酸铁锂电池,标称3.2v三节.差不多可以。

网友:
电调马达一起换,电池就好搭配了。镍氢太重了

网友A:
  原配是9.6V Ni–MH电池,按1.2V每节计,为8节电池,如果充满至极为1.5V,原配电压限额应为12V以下。如果换成锂电,以4.2V为计,3S为12.6V,高1V应该问题不大,而且这是完全充满状态下的,一般锂电没有真正达到4.2V的,一般都是4.18左右或以下,3S也就是12.5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配是9.6V Ni–MH电池,按1.2V每节计,为8节电池,如果充满至极为1.5V,原配电压限额应为12V以下。如 ...

所以11.1的锂电池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