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推油门杆,电机没反应,求教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04):
D10控,以前直升机模式一直没问题,切换成固定翼模式后舵机没问题,推油门杆电机不转,怎么回事?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开关拨到油门锁定了?

网友:
电机没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拨到油门锁定了?

没有啊

网友:
1:把接收机副翼与油门互换,如果还是油门手柄不管用,检查遥控。
2:变成副翼手柄不管用,电调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