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科尔D10推油门,马达不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04):
以前玩直升机的时候没问题,改成固定翼模式后舵机正常,但推油门,电机不转,是什么情况?

网友:
檢查電調的油門行程。或設置。

网友:
LS说得对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校准时切记不要装浆!!!

楼主:
怎么校准啊?

网友:
拆下桨,全部断电,开控,油门推到最大,给电调和马达上电,听到电机响几声后,油门再拉到最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