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翼台松动如何修复?

楼主(2015-02-04):
冲浪者X8翼台,机身内部的木结构和机身内测用胶粘合面,脱胶了。
导致机翼会晃动。

可是机身已经粘死了,怎么才能再固定翼台木结构和翼台机身呢?

谢谢。

网友:
热融胶侍候。

楼主:
点不进去呀。。在机身内测和木片的结合面松了。。
从侧面就碳杆和舵机线2个小洞,从机头太深了。

网友A:
拆开机身,弄好了再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机身,弄好了再粘

拆开机身,破坏性太大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开机身,破坏性太大了吧。。

用手术刀按照原来粘合的地方切开,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术刀按照原来粘合的地方切开,问题不大的

谢谢。回头可以试试看。

网友:
切开,反正有泡沫胶水,

网友:
请问,你的冲浪者有没有用电机延长线呢

网友:
这个地方胶水松了没太大关系吧

网友B:
仅供参看:
在机体上打个小孔,用输液器比较细的一段当 水泵 ,把泡沫胶水用针管输送过去。不知道楼主明白我说的不?
或者不打孔,用一短铁丝当骨架,拿下机舱盖就可以输送泡沫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看:
在机体上打个小孔,用输液器比较细的一段当 水泵 ,把泡沫胶水用针管输送过去。不知道楼主 ...

明白意思了。就是把针筒用软管延长,打进缝隙里面,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意思了。就是把针筒用软管延长,打进缝隙里面,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客气^ω^

网友:
502伺候,或者怎么方便怎么切,搞好了再沾上,粘过的地方不会比原来强度差

网友:
用纤维胶带没问题,和热熔胶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