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chase 360 你了球头扣 质量也太差了吧。

楼主(2015-02-04):
KDS chase 360 你了球头扣 质量也太差了吧。 装上卡的手掰着都累。。   磨一点直接扣不住,这新机上来换了一批亚拓球头扣。 。。。

机子都造出来了,球头扣弄了真是差劲啊。    还没飞,但感觉 几处铝合金件 不太耐炸, 比亚拓 泰始  轻太多了。。。  估计会很软吧。

还有就是 尾巴,怎么调都是费劲啊,尾巴用手掰都费劲上天还不知道尾舵机受了不,调试尾巴 尾舵机摸着都热 飞越也比你这尾巴顺滑哦。
说明书也是够糙的。 还没飞都想出了。。

网友:
只能换了

网友A:
事在人为啊,360我装得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在人为啊,360我装得很舒服

你原装 球头扣 不紧?   我套上 手拧都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原装 球头扣 不紧?   我套上 手拧都费劲。。。

两把螺丝刀插进去,轻松拧进

网友B:
注意配装方式,只要掌握方式,轻松顺滑,可以加QQ674315567分享装配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配装方式,只要掌握方式,轻松顺滑,可以加QQ674315567分享装配经验

用球头扩孔转了两圈 大了已经扣不住了。   就是尾巴卡怎么弄?

网友:
这飞机设计不错,就是要自己费点心

楼主:
脚架铝块 尾撑的孔没用劲拧  花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球头扩孔转了两圈 大了已经扣不住了。   就是尾巴卡怎么弄?

尾巴卡的原因是红色的尾推固定座上的二颗螺丝要流轮调整锁紧,而不能先锁死一个再锁另一个,这样很容易卡死造成尾推不顺滑,只要把二个螺丝松开,重新一点点轮流锁紧,可立即消除卡涩现象

网友:
扩孔扩多了这个还是要赖自己。。。。转一点,试一下,一次2圈肯定不行。。。而且你可能球头刀用错了